433M 邻频干扰

楼主(2016-10-13):
各位同行,我正在做一款使用433m 技术通信的 医疗产品,一对一多组同时在线传输,采用频率分割避免出现信道干扰,实时传输300bytes/s,现在会出现,当某一台移动设备离接收天线很近,信号过强时,会导致其它频道设备出现通信阻塞,或者干扰,模块信道带宽200k,信道间隔现在用的是1M,500k间隔的时候,就算没有某一台信号很强,有时候也会出现干扰,因为法规要求的频率资源非常有限,只有连续的18MHZ的资源可用,我如果需要实现32台设备同时在线的话,似乎不能实现啊?不知高手们有何高见,给小弟一些指导!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認發射電波的底部乾淨沒有雜波。接收的中頻之頻寬選用頻寬窄的濾波器,甚至雙中頻系統,而終端的資料 ...

我用的是RF模组,看来我得向模组厂家技术人员沟通看看了~谢谢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了,便宜无好货,

网友C:
关注一下后续内容

网友D:
干扰肯定有的.很宅的带通滤波器也很困难.不要用最大功率发送.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我看起来你要改变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肯定有的.很宅的带通滤波器也很困难.不要用最大功率发送.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我看起来你要改变 ...

目前的情况下就是降低发射功率处理,合理布局接收天线位置,采用数据压缩,降低通信数据量,改善比较多,但是尚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喲!現才發現好久不見的,阿凡提哈哈。大概兩年沒哈哈了。您這個只能FM類型的。 ...

大侠~能不神秘么,告诉我你是谁

网友E:
用同一频率,9600波特率,轮流发送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同一频率,9600波特率,轮流发送试试呢

这个不行,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32组9600轮流通讯理论上跟你的300波特率同时通讯实时性可以看成一样的啊。如果将波特率提高到19200,应该不会影响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组9600轮流通讯理论上跟你的300波特率同时通讯实时性可以看成一样的啊。如果将波特率提高到19200,应该 ...

300 bytes/s

网友F:
还是选用带扩频的无线芯片吧

网友E:
那就分组,讲频率间隔加大,比如加大到4M,分成8组,同一组内轮流通信

网友G:
只能说楼主用的信道太差,现在的数字数传IC都可以轻松做到很强的邻频抑制。几K的空速,几十KHz的频道间隔足矣。

网友H:
你接收用什么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