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 msp430新手一个 有些不懂的地方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6-10-13):
新手   在网上找了个超声波的程序  一边自己敲一边网上搜索理解  但是我建立了个头文件   无法保存 请各位高手看看
是要把.h文件加到其他文件夹里面去么

1FS)_584I$8}DMXQ=684L.png (55.73 KB )

楼主:
还有就是   在IAR里面编译和在CCS里面编译有什么不同么  只是一个需要外接烧录软件  一个不要吧

网友A:
都不需要外接烧录软件的
一般把程序都保存为utf-8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需要外接烧录软件的
一般把程序都保存为utf-8就可以

我的主函数也是保存在utf_8么   一开始度没有这个错误的  我编写了头文件后  他就出现要保存在UTF
_8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函数也是保存在utf_8么   一开始度没有这个错误的  我编写了头文件后  他就出现要保存在UTF
_8了
...

utf-8格式的兼容性比较好而已,保存为其他格式也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B:
你的保存格式的问题吗

网友B:
看看你的输入是不是全英文格式

网友C:
你的文件格式有问题,直接保存为UTF-8就可以了

网友D:
保存格式问题?

网友D:
看是不是有其他格式的代码?

网友E:
保存到格式不同吧。

网友E:
你看看设置里面的格式能设置吗?

网友F:
格式有问题吗?

网友F:
存成UTF-8试试。

楼主:
我最后把头文件的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命名  就没问题了

网友G:
直接保存格式吧

网友G:
这个是不是粘贴的有其他的格式?

网友H:
是不是文件格式有问题

网友F:
格式问题有什么疑问?

网友F:
直接另存为试试看。

网友I:
国标编码格式?

网友I:
你另存为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