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沟道MOS管坏了,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6-10-13):
我用的是LRC的LBSS138LT1G,一块电路板上要用十几个。很多电路板测试不正常,发现是部分管子坏了。

把管子拆下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SD间有0.5V左右的压降。这是寄生二极管的压降,正常。

坏的MOS管能测到DS间也有压降,大概1V多。
正常的MOS管DS间是开路。

这是什么类型的损坏?

网友A:
原材料有问题或静电击穿,上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B:
"坏的MOS管能测到DS间也有压降,大概1V多。
正常的MOS管DS间是开路。"

楼主想说的是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材料有问题或静电击穿,上电路图看看吧

是个常用电路,电平转换用的。

电路板生产好了,上电测试就发现有部分管子坏了。
更换后就好了。

不上电的时候,直接测S、D极,不短路。
上电后,S端输入3.3V之后,D端的电压比3.3V稍微高一些。(正常应该是5V)
有点像SD导通了。

我们猜测是静电导致的,但不知道为啥静电会造成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料的问题,但是还是那盘料,基本上一换就好。

网友C:
也可能是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D:
一般就是静电击穿。

网友E:
热击穿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击穿的可能性大

你们的意思是回流焊的温度设置高了?
我们生产了好多中板子,很少有器件坏的。回流焊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以前也有发现这个管子坏的,当时没有太在意,主观上认为是ESD击穿了。

这次将坏的管子卸下来之后测量没有发现任何两个极之间短路,所以感觉不太像ESD击穿。

实际上我不太知道ESD击穿之后应该是什么现象。

热击穿我还是第一听说。
找到一篇**,和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 ... 4-01-07/201641.html
MOS管击穿原因和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击穿的可能性大

查了一下热击穿的定义。我用这个管子是做电平转换的,没有大电流的。

1.热击穿:热击穿的本质是处于电场中的介质,由于其中的介质损耗而产生热量,就是电势能转换为热量,当外加电压足够高时,就可能从散热与发热的热平衡状态转入不平衡状态,若发出的热量比散去的多,介质温度将愈来愈高,直至出现永久性损坏,这就是热击穿

网友F(2018-02-27):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用的管子是BSS138, 也出现击穿现象,问下你最后结论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改进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用的管子是BSS138, 也出现击穿现象,问下你最后结论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改进措施 ...

后来用了fairchild BSS138,没有这种问题。

可能是LRC的这个mos管对回流焊的温度更敏感一些!

网友G:
如果要分析损坏原因,建议把故障品寄厂家解剖分析,很容易分析出硅片哪个部分损坏。
我们以前用了很多LRC的PMOS,没有遇到损坏失效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分析损坏原因,建议把故障品寄厂家解剖分析,很容易分析出硅片哪个部分损坏。
我们以前用了很多LRC的 ...

假定厂家解剖分析,确定出哪个部分损坏,那么能确认出损坏原因?
我现在是怀疑到底是 热 还是 静电 导致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分析损坏原因,建议把故障品寄厂家解剖分析,很容易分析出硅片哪个部分损坏。
我们以前用了很多LRC的 ...

一年只有几千只的量,不知道厂家是否愿意帮我们分析。

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坏了,一个板子有十几个这个管子,能坏一半多。

一次生产几十块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找不出原因。

后来就用fairchild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公司买料的时候,不是从代理商直接进货,搞不清楚是不是买了仿LRC的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假定厂家解剖分析,确定出哪个部分损坏,那么能确认出损坏原因?
我现在是怀疑到底是 热 还是 静电 导致 ...

厂家会给出初步结论的,会给出大致原因。是ESD、是焊接、是过压还是过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年只有几千只的量,不知道厂家是否愿意帮我们分析。

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坏了,一个板子有十几个这个管子 ...

如果都不能确定是否LRC的货,一切都免谈了。
对于厂家来说,质量部本来就有人的,分析故障原因,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闲着也是闲着。
质量问题无小事!

网友G:
我们以前一个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老是击穿短路,故障率较高,实际测试波形,不会有这么高电压。
把故障品给他们分析,确认不是过流,是过压。
半导体厂家,本来就有解剖分析硅片的能力,把封装剥离,显微镜观察硅片,很清楚的。
我们换成200V耐压的管子,客户售后就不再报告有故障了。

网友H:
你在G极加一个1k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