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T LINK Utility读取芯片读不出

楼主(2016-10-13):
用STM32F103c8t6打了一块板子,但是拿到手焊好元器件准备调试的时候ST LINK Utility读不出芯片

网友A:
提示很清楚了,按提示操作看看;

焊了几块板子测试呢?是不是板子有问题呢;
复位和电源有没有问题呢?
下载接口连接是不是有问题呢?
下载速率设置的多少呢?有没有改低点呢,下载线能否改短些呢;

网友B:
先用串口下载试试,确定焊接后,芯片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C:
量量SWD俩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下载的时候,只连三根线,供电的线你先不连,直接USB供电试试

网友E:
之前我做ST-LINK V2的时候也遇到过,很烦人的问题

网友F:
用独立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G:
板子焊接有没有问题,设计上下载接口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H:
这个问题得慢慢检查,首先,电源供电正常否,然后,管脚连接正常否,有无虚焊,复位信号有否,晶振焊接正常否。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么,你的设计就有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