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438A 接收数据包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430.接收数据包,老是接收到最后一个,前面的被覆盖掉了吗???收到的数据用串口助手显示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3 00 00 0A,但是从缓存器里取出来的只有一位0A,难道是我程序错了,还是缓存器里的值不能用循环来取,用的是串口异步通讯

网友A:
把接收的数据存在一个buff数组中,debug模式下,单步调结合你的程序看看具体其他数据在执行什么语句之后不见了

网友B:
可以直接采用,串口中断去读取数据,可以边读取,边校验

网友C:
中断中只用数组缓存接收到数据;然后调到主函数中判断

网友D:
主函数中判断时,要在while大循环中判断

网友E:
中断只接收字符,缓存到数组中

网友F:
在主函数while中处理接收的字符,用if直接嵌套判断,判断完后,不对直接丢掉

网友G:
你要看芯片手册,是不是有 buf,单片机没有,后来,arm 开始有,然后又没有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网友H:
你是不是发送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for循环的时候出现故障了。

网友I:
异步通讯的需要注意两边波特率的统一的。

网友J:
数据要及时取出来的,还有要注意时钟的应用的。

网友K:
缓存中没有及时取出数据的或者是所取得数据被覆盖掉了

网友K:
看下你缓存中的数据存储的计数的及存储空间的指针的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L:
你的发送模式有问题吗?

网友L:
最后的数据位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