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让宽电压输出稳定的电压以及电流

楼主(2016-10-13):
(无正文)

网友A:
小电流可以用三极管来降压

网友B:
建议你买一个大功率的DC-DC电源模块,“DC-DC半砖电源模块”,输出电流都在10A以上的

网友C:
用开关型的电源模块进行并联输出,输出必须加倒灌二极管进行隔离

网友D:
假设4路并联输出,每路2A,那么总的功耗还是等于压差乘以8A,能达到几十瓦呢,是不是这样

网友E:
不能这么算,这种算法是用于LDO的,线性稳压,楼主应该用DC-DC,你可以从能量守恒角度理解,输入的功率*(1-损耗) = 输出功率

网友F:
可以采用PFC形式的开关电源(功率因数矫正)

网友G:
线性稳压的模式肯定不可取,只能用DC/DC变换电路。

网友H:
线性降压就是用压降去扛 当然发热了
同步整流电路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