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cmd文件

楼主(2016-10-13):
有哪位使用过TMS320F2812的芯片和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的编程软件,可不可以提供标准的CMD文件,源文件,头文件下载,最近编译总是不行呀

网友A:
标准的CMD文件没有标准,TI提供的cmd可以参考

网友B:
请问下cmd文件中的length怎么确定呢?是不是不同工程中length都要改变?

网友C:
每个工程,程序,应用的cmd文件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D:
cmd文件的编写本身不难的,建议花点时间去学习cmd的编写

网友E:
cmd的教程有很多。

网友E:
以前有个视频专门讲解cmd程序的。

网友F:
开发板上有标准的cmd

网友F:
你需要配置什么样的cmd?

网友G:
cmd文件是对DSP的存储空间进行命名及分配,需要根据芯片的存储器情况进行分配。length可以根据程序代码所需要的空间进行设置。

网友H:
这个要看具体的数据包协议的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