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输出的方波放大问题,求教。

楼主(2016-10-13):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信号源输出方波伏值最大可以达到+-5V,但是我需要伏值最大可以达到+-20V
也就是说,我需要把信号源输出的方波成比例放大4倍左右,最大频率为600K。
之前看了各种运放,没有找到同时满足频率和伏值两个要求的,不是伏值不够就是高频响应不行
前来求助。

网友A:
分立元件搭建嘛,你这个电压太高,一般运放也就正负18V,百度下三极管功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