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翻译

楼主(2016-10-13):
不太会汇编语言,现在正在学RS232用cp2102通信,求大神把汇编翻译成C语言。
;=====异步通讯初始化子程序(SET_UART)=========
SET_UART:
        MOVLB        03H
        BSF        BAUDCON,BRG16        ;
        CLRF        SPBRGH                ;
        MOVLW        22H                ;
        MOVWF        SPBRGL                ;16MHz,115.2K
        ;
        BSF        RCSTA,SPEN        ;串口使能,RX,TX 分配为串口
        BSF        RCSTA,CREN        ;串口使能,接收使能
        BCF        RCSTA,RX9        ;接收8位
        ;
        BCF        TXSTA,SYNC        ;串口为异步
        BSF        TXSTA,BRGH        ;16MHz,115.2K
        BCF        TXSTA,TX9        ;8位发送
        BSF        TXSTA,TXEN        ;发送使能
        RETURN
;===== 异步接收一个字节子程序 (RC_BYTE )=========
RC_BYTE:                        ;接收的字节在W中
        MOVLB        PIR1_BSF
        BTFSS        PIR1,RCIF        ;检查接收有状态标记
        GOTO        RC_BYTE                ;无接收标记转再查
        MOVLB        RCREG_BSF
        MOVF        RCREG,W                ;读取接收字节
        MOVLB        PIR1_BSF
        BCF        PIR1,RCIF        ;复位接收状态标记
        RETURN
;======异步发送一个字节子程序( TX_BYTE)=======
TX_BYTE:                        ;发送的字节在W中
        MOVLB        03H
        BTFSS        TXSTA,TRMT        ;
        GOTO        TX_BYTE                ;
        MOVWF        TXREG                ;发送一个字节
        RETURN

网友A:
你找个c版本的程序就好啦。不用看汇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c版本的程序就好啦。不用看汇编的。

找不到与CP2102相关的程序,也许他们认为太容易了

网友B:
参考一下我上传的附件里面的例子,改汇编不如移植C来的快。

网友A:
CP2102是不需要软件配置的,你直接配置单片机的串口端就OK啦。

网友C:
CP2102不需要专门的程序,只是USB转串口的接口芯片

只要串口收发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要玩汇编, 你得把芯片的型号给出嘛

不过这段程序这么简单, 还有这么详细的注释, 不明白汇编指令猜猜就明白了. 就是 UART 的初始化代码, 寄存器配置程序.
就是些寄存器的赋值, 置位和清位操作.

网友E:
你这段程序就是串口初始化和单字节接收、发送,跟CP2102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还有注释,应该很好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段程序就是串口初始化和单字节接收、发送,跟CP2102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还有注释,应该很好看懂啊。 ...

不会汇编,只会c。所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玩汇编, 你得把芯片的型号给出嘛

不过这段程序这么简单, 还有这么详细的注释, 不明白汇编指令猜猜就明白 ...

那应该我截错程序了,不会看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2102不需要专门的程序,只是USB转串口的接口芯片

只要串口收发程序就可以了 ...

那也需要配置波特率什么的吧?那个需要在哪可以看到这方面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我上传的附件里面的例子,改汇编不如移植C来的快。

我来观摩观摩。

网友F:
还是得学汇编啊,起码起码得深刻知道一只麻雀的构造,从细胞到器官到整只鸟是怎么来的。
不会汇编的码农绝不是一流码农,
我的手机是三星的,深刻感觉软件时序功耗处理有很大问题,与之相比,苹果的就好多了。
而这些都是不懂底层时序所写出代码的症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也需要配置波特率什么的吧?那个需要在哪可以看到这方面知识?

当电脑能正确识别2102后,波特率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设置

网友E:
那你就去看2102的手册啊,照用就是了,别看别人的程序,自己写了。不会汇编我也帮不了你了,因为我汇编和C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