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中断里的空闲中断问题

楼主(2016-10-13):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RESET

USART_IT_IDLE: Idle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这个是空闲线检测中断的 比如说 我需要发送 一串字符 可以用来判断 字符接收 结束吗?

网友A:
可以。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B:
可以说明下 实现机制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C:
总线空闲中断是在检测到在接收数据后,数据总线上一个字节的时间内,没有再接到数据后发生。也就是RXNE位被置位之后,才开始检测,只被置位一次,除非再次检测到RXNE位被置位,然后才开始检测下一次的总线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