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printf重定向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CCS6.1.1,Keil5 for ARM ,IAR for ARM7.4.07等软件对网上和一些书籍的介绍进行了
验证,从表达来看,“野火”肯定是做出来了的,所以,按照他介绍的方法进行验证,for Keil
但结果令人沮丧,输出的是乱码,按照本坛子的朋友的介绍,仍然输出的是乱码!!!
   我猜想,可能在MSP432中重定向Printf函数,有可能会改变其输出的波特率,所以输出的都是乱码!
//重定向printf
int putchar(int ch)
{
    MAP_UART_transmitData( EUSCI_A0_MODULE , (uint8_t)ch );

     while (!MAP_UART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A0_MODULE,
                                        EUSCI_A_UART_TRANSMIT_INTERRUPT_FLAG));
    return ch;
}

网友A:
波特率没设置对的吗

网友B:
在不用printf函数,就用TI的发送函数发送数据,会出错吗

网友C:
重定向应该用int fput()这个函数吧

网友D:
这个函数是不是在CCS不能用啊,会重复定义,只能用于IAR

网友E:
直接转换为字符串不行吗?

网友E:
或者是会用sprintf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