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3.3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请问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的.h头文件和cmd是要另外下载还是3.3里面有的?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A:
在CCStudio_v3.3下的C200文件夹下的cgtools里

网友B:
从ti官网上可以下到头文件包,包文件名sprc097,里面包含C2000常用的头文件吧

网友C:
这个是芯片的头文件吧。

网友C:
ccs3版本都是自带库文件的。4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CCStudio_v3.3下的C200文件夹下的cgtools里

你要编译哪个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CCStudio_v3.3下的C200文件夹下的cgtools里

看看路径设置对了吗

网友E:
头文件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必须重视的

网友F:
尽量保持原厂库函数的头文件的完整性的

网友G:
CCS3.3版本为什么要下载库函数呢

网友G:
直接在库函数里面调用就行了。

网友H:
这头文件的就多注意下的,尽量尊重原厂提供的。

网友I:
3.3的头文件的很重要的,尽量尊重原厂。。

网友J:
库文件找到了?

网友J:
这个cmd不需要重新写,直接用就ok

网友K:
这个不行的话就重新下载的看看的

网友:
这个头文件就在引用下面。

网友:
楼主没有找到相关的问题吗?

网友L:
这个没怎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