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串行接口的 C24x DSP 的快闪编程调试方法及技巧

楼主(2016-10-13):
检查以下项,以便在 C24x 器件上调试快闪编程问题。

      1. Vccp 引脚是否直接连接到 5V(不存在任何电阻器)电源上?
      注 1:JP5 必须位于 F2407A EVM 上的位置 2-3 中,以便将 VCCP 连接到 +5V。
      注 2:JP3 必须位于 F2407A eZDSP 上的位置 2-3 中,以便将VCCP 连接到 +5V。请查阅用户手册。

      2. 器件是否处于 MC 模式下(MP/~MC = 0)?
      注 1:这仅适用于具有外部存储器接口的器件。
      注 2:JP6 必须位于 F2407A EVM 上的位置 2-3 中,以支持 MC 模式。
      注 3:JP4 必须位于 F2407A eZdsp 上的位置 2-3 中,以支持 MC 模式。请查阅用户手册。

      3. XF/-BOOT_EN 引脚是否连接得低了?因为 XF 引脚在其它任何时候都是输出,所以必须有电阻器。

      4. IOPC2 引脚是否拉得较低?必须将 IOPC2 引脚拉到较低的位置,以便使用片上引导加载程序进行 SCI 传输。这也是因为如果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随时使用 SPI,SPISIMO 将成为输出,所以应通过电阻器来驱动此引脚。

      5. 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工具?
      F240x 器件的串行编程实用程序对 F240xA 器件不起作用。F240xA 可以使用不同的串行编程工具。此外,F2401A DSP 也可以使用不同的串行编程工具。可以从以下 URL 下载这些不同的版本。

http://dspvillage.ti.com/docs/ca ... ;pnavigationId=9104

      对于 A 器件,在 \Algos\Include\password.h 文件中设置密码。请通过运行 mk_algos.bat 进行重新生成操作,以使密码更改生效。请查阅随实用程序一起提供的 Readme.pdf 文件。

      6. PC 的串行端口是否正常工作?通过使用终端仿真程序(如 hyperterminal)可以轻松检查这一点。将串行端口的引脚 2 与引脚 3 短路,然后检查键入的字符是否显示在屏幕上。

      7. PC 与目标板之间是否能进行通信?通过“TMS320LF/LC240xA DSP 控制器系统与外设参考指南”中提供的简单诊断程序 PCECHO.asm 可以检查这一点。

      8. 如果使用的是 LF2407 EVM,请确保在 1-2 位置中具有跳线 JP12。这在 P6 9 引脚连接器上支持 SCI 接收信号。(仅适用于串行端口方法)

      9. 如果使用的是 LF240xA 器件,则源代码应以 0x0044 开始,而不是以 0x0040 开始,因为 0x0040 到 0x0043 是密码位置。请参阅《TMS320LF/LC240xA DSP 控制器系统与外设参考指南》(SPRU357B)中的附录 C,以了解此器件的代码安全功能。

      10. CLKOUT 是否正确?使用示波器监视 CLKOUT 引脚,并确保 CLKOUT 未超出数据表中指定的最大值。对于非 A 器件,引导加载程序代码选择 PLL 乘法系数为 x4,因此时钟输入 CLKIN 不应超过 7.5 Mhz。对于 A 器件,可以选择 PLL 乘法系数为 x2 或 x4,具体取决于引脚 IOPA0 在复位时的状态。如欲了解有关引导加载程序代码及其协议与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TMS320LF/LC240xA DSP 控制器系统与外设参考指南》(SPRU357B) 的附录 C。确保 var.h 文件所含的“定时”文件与您的器件频率相匹配。请遵照 var.h 文件中的说明来创建新的“定时”文件,以便与您的器件工作频率相匹配。

      11. 如果在进行目标板编程时遇到问题,请尝试对诸如 EVM 等商用板进行编程(如果可能)。这将帮助您识别板问题与工具/仿真器问题。

      12. 是否在 Windows 2000/ME/XP 操作系统下使用串行编程实用程序?该串行快闪编程实用程序仅与 Windows 95 及 98 操作系统兼容。

      13. 必须使用随实用程序一起提供的 f240hex.exe 将 COFF 文件转换成十六进制文件。

      14 PMT 引脚是否直接连接到 GND(不存在任何电阻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