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9C52 切换串口模式(发送与接收来回切换)

楼主(2016-10-13):
希望大神指教!!!!互相交流,沟通。

代码作用:通过两个独立按键,改变串口模式——是发送数据,还是接收数据;
  (P1^0闪烁表示单片机发送数据,P1^1闪烁表示单片机接收书记)

发现的问题:问题一:b的初始值是0,单片机却可以接收到数据;
                  问题二:按过s3按键后,再按s2,却接收不了数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2; //数据口define interface
sbit dula=P2^6;//2个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sbit dacs=P3^2;//DAC的片选信号
sbit dawr=P3^6;//DAC的写信号

uint temp; //温度值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flag,a;

sbit s2=P3^4;
sbit s3=P3^5;
//sbit s4=P3^6;
//sbit s5=P3^7;

sbit led=P1^1;

sbit flagled=P1^0;

uchar flag=0,b=0,flagl=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timerinit()//50ms@11.0592MHz
{
        TMOD=0;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T0=1;
        TR0=1;
        EA=1;
}

void com_init()                //串口通信方式1初始化设置
{
        TMOD=0x20;        //设置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由单片机晶振频率和波特率计算后决定)
        TL1=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可使用51串口通信计算器软件计算)

        TR1=1;                //启动T1定时器
//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SM0=0;                //设置串口通信为
        SM1=1;                //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uchar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
        static uchar key;

   if(s2==0)
        {
                delayms(10);
                if(s2==0)
                while(!s2)
                {
                        key=1;
                }
        }

   if(s3==0)
        {
                delayms(10);
                if(s3==0)
                while(!s3)
                {
                        key=2;
                }
        }

        return key;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1);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25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00);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0);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籂怠焚干莳妨锋施福渐,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0);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
}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
//temp = tt*10+0.5; //放大十倍
////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
////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void receive_led()
{
        dula=0;//DAC的数据口和2个锁存器共用P0口,所以在使用DAC时,关闭两个锁存器的锁存端
        wela=0;
        dacs=0;//采用直通工作方式使用DAC的代码
        dawr=0;
        P0=0;

        while(b==1)
        {
                flagled=~flagled;

                REN=1;          //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SBUF=b;         //发送此数据(检测按键是否有效)
                while(!TI);
                TI=0;
                delayms(10);
        }
}

void send_18B20()
{

        while(b==2)
        {
                REN=0;//不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SBUF=Get_Tmp();         //发送此数据
                  while(!TI);
                TI=0;
                delay(300);

                led=~led;
        }

}

void main()
{
        timerinit();
        com_init();

        while(1)
          {
                receive_led();

                send_18B20();

//                SBUF=b;         //发送此数据(检测按键是否有效)
//                while(!TI);
//                TI=0;
//                delayms(10);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b=matrixkeyscan();
}

//串口接收数据的代码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RI=0;                //接收数据完成后,硬件自动将RI置1,只能用软件置0的方式,保证正常完成下次中断
        P0=SBUF;                //(a可变成其他字母)中断中最重要的代码,将接收到的数据从串口接收寄存器(SBUF)取走给a
        delayms(20);
}

楼主:
我知道了;
在发送数据函数里加 if(b==1) break;
在接收数据函数里加 if(b==2)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