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烧坏了

楼主(2016-10-14):
大家好,
我参考一些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也这样用7805和ASM117,来吧电源12V转成5V和3.3V.我画了板子,焊接后,一上电,7805和ASM117就很烫,也没有电压输出,我的原理图高错了吗?

另外,请大家看看我的原理图有哪些错误,现在打的板子焊接好,不能用,主要是电源那块,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上传源文件
估计你的7805 1117 封装引脚搞错了吧

网友B:
LDO 负载电流大的话,发热也很严重的,,没有电压输出,八成引脚搞错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源文件
估计你的7805 1117 封装引脚搞错了吧

7805和117的引脚都没有错啊.
7805从左到右引脚依次是输入,地,输出;117引脚从左到右依次是地,输出,输入.
在排除引脚搞错了的情况下还有那些其他原因?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7805和117的引脚都没有错啊.
7805从左到右引脚依次是输入,地,输出;117引脚从左到右依次是地,输出,输入.
...

看U1的封装应是TO92,确定不是用78L05?引脚排列与7805不同哦

网友A:
78l05  to-92的封装 电流才0.1A 不烫 不坏才怪呢

网友A:
2颗电源芯不焊,先测下 其他器件功耗 3.3V 多少电流
用1117 问题不大  但是 5V 选型错误 至少功率不够的

网友D(2016-12-22):
想问问,为什么不用1117 5.0V的呢?

网友E(2017-04-11):
  确定元件封装 没错,元件7805 应选大电流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颗电源芯不焊,先测下 其他器件功耗 3.3V 多少电流
用1117 问题不大  但是 5V 选型错误 至少功率不够的  ...

感觉他这个12V降压5V应该选开关电源,不然效率实在有点低吧?大多数用于散热去了。

网友F:
这个12V降压5V应该选开关电源,不然效率实在有点低吧?大多数用于散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