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似是而非-3极管集电极输出阻抗是多少??

楼主(2016-10-14):
BJT共发射极放大,RC耦合集电极输出电路。在正常情况下,电路的输出阻抗值近似等于集电极直流 电阻Rc。
这早已被写进各教材而人所共知。
前日有网友问到:这个结果应指“交流”输出阻抗,那么其“直流”输出阻抗又是多少呢?
答曰:一致。这还用说,径直脱口而出。
细一思量,问题来了,我确实以前未接触过这一点,回复太想当然。

现请教各位有经验有研究的电工们,这个直流输出阻抗是个什么概念,怎么来定义它?怎样来分析,如何来测量?

网友A:
孙悟空是如何骂猪八戒的? 呆子!!!

书上说:1,三极管输出阻抗近似等于外挂的直流电阻RC(实际上是RC//RL或RE//RL), (这是计算增益的角度用的. )

书上还说, 2, 共基的输入阻抗低, 输出阻抗高, 共发射极的输放输出都高, 一般认为在K欧级

这不毛吨了? 如果挂的是10欧的电阻, 那是1对还是2对?

网友A:
我再给你加一个字: 书呆子!

网友B:
幸亏我不是书呆子,我只是一个工程师

网友B:
不过,能思考这些问题,肯定不是呆子,是一个聪明人。
哪些理论基础差的,思考的不是这个档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给你加一个字: 书呆子!

俺小时家里穷初中还没上,俺也不骂你书呆子。
俺是请教直流交流阻抗区别,你书上那个1,2没说这个。你要是不懂俺好问别人,别捣乱啊!

网友A:
反问楼主一个问题, 汽车发动机的扭矩是多少? 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也就搞清楚了.

网友C:
答案是一致

楼主:
我看你也是个啃书虫,书上不说就扯汽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也是个啃书虫,书上不说就扯汽车。

这个类比是绝对合适的,厂家宣称某发动机扭矩200牛米,你L6不承认,说明明正常起步只有100牛米,平路上匀速跑只需要50牛米,下坡的扭矩居然还是负的,你这发动机那里是200牛米?厂家是大骗子!!!扭矩必须改成:发动机扭矩视路况和驾驶习惯而定,平路一档是多少多少,三档是多少多少,上5度的坡二档是多少多少,每秒加速1公里的情况又是多少多少,那不成蛇精病了?

网友D:
没读过书,想当书呆子没资格,看到结尾没找到答案

楼主:
俺这儿老人们都会感慨地说,有孩子一定要供他上学。咱确实搞不懂,其实蚂蚁也不懂,也只能是说东言西,就像那个大shi类似,啥也没有说出来,也能叽歪满篇。
你若真懂就用一两句话说出来,不懂就不要拉汽车来装懂。
注意这是提问求解贴。

你看看,一句话,把大shi招来了。

网友E:
Well,本大师的教导就是,教科书在不懂装懂。

输入阻抗?

输出祖康?

NO,没有这些概念。

只有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概念。

为什么呢?

只有本大师的教导才能让所有人恍然大悟。

谢谢大家!

网友E:
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是交流小信号的概念。

从而不考虑电容效应。

也就是说只考虑放大电路这个带通滤波器的通带内的特性。

此时当然没有直流的概念。

但是没有不受限制的直流信号,也没有不受限制的高频信号。

直流信号并非存在,但可以频率很低,高频信号的频率也不可能无限大,但是可以很大。

所以带通就是所谓的低频等效电路。

此时当然没有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概念,而只有输入和输出电阻。

低频小信号的概念是正确的。

是10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必然使用的方法。

但教科书囫囵土造地偷换的低频小信号的概念。

所谓的低频小信号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在这个频带范围内,只考虑电阻而没有阻抗。

这是必须要澄清的概念。

也是本大师的教导。

否则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早晚会碰到这个问题,从而束手无此。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这儿老人们都会感慨地说,有孩子一定要供他上学。咱确实搞不懂,其实蚂蚁也不懂,也只能是说东言西,就像 ...

蚂蚁问L6: 交流阻搞和直流阻抗有什么关系
L6说: 看来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就开一个贴, 让蚂蚁回答, 直流阻抗是啥? 然后八拉八拉的
即然你觉得蚂蚁不对, 你直接把不对的地方指出来就是了, 你说人家K5八拉八拉的一大推, 你又何偿不是呢?

楼主:
“72楼 lgz006 只看他

网友:
…蚂蚁,那家火不正面回复网友提问,顾左右言其他,还奚落人儿。”
你自个看看,我说你说差了?你哪有一句正面回应主题?自已不懂就该扯其它?什么猪八戒书呆子,就你嘴巧?
八拉八拉叽歪满篇怎么啦,一时不用个赞美词你就不高兴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孙悟空是如何骂猪八戒的? 呆子!!!

书上说:1,三极管输出阻抗近似等于外挂的直流电阻RC(实际上是RC ...

你这个说法不对,此输出阻抗不该包含RL!交流上与它没有关系!

网友A:
咋?原来你是上头了?你年纪一大把了,我不跟你计较,担不起责任

网友A:
18楼是回复16楼的,特此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说法不对,此输出阻抗不该包含RL!交流上与它没有关系!

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原来你是上头了?你年纪一大把了,我不跟你计较,担不起责任

就此打住。

其实吧这个贴就是因你而起,你首先提到直流的。当时我没在意,事后觉得自己还真不是有底。
为了活跃发个话题,多少也长点认识。

老9来了,请问你对主题有何高见。

网友F:
说某某输出阻抗,是向左看的。而计算增益那个输出阻抗,是向右看的。所以两回事!
直流和交流阻抗一般都不会相等,非线性器件的典型特征。
顶楼那句"在正常情况下",最坑人!要么直接给俩不等式,说你验证去吧。要么也不用验证,默认总是如此。这样搞,不是个事!尤其是晶体管这种非理想特性显著的放大器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某某输出阻抗,是向左看的。而计算增益那个输出阻抗,是向右看的。所以两回事!
直流和交流阻抗一般都不 ...

谢谢你的回复
先解释那个坑人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指涵盖并隐含的一些工作条件。例如,正确的连接,不算大的幅度等。并无它意,一略而过。而将本贴重点放在直流与交流阻抗也许不同,那么怎样去分析它呢?你能否举个例子简单定性说明它们的不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先解释那个坑人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指涵盖并隐含的一些工作条件。例如,正确的连接, ...

在习惯性思维上, 人们对高手高手高高手提出"在正常情况下, 什么东西是什么什么样的" 这种话, 认为是经验之谈, 是不需要验证的, X7的解释已经很到位了. 你不要总是搞先入为主的手法, 忽悠别人

网友B:
教授们的思路真的太活络了,简单的问题想得太复杂。
阻抗是频率的函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交流的, 我想知道的是直流的...”

是你首先向我提问的。我知识量不够了,就替你和我问问清楚。
至于你自己,已经见证:不懂不要扯没用的篇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授们的思路真的太活络了,简单的问题想得太复杂。
阻抗是频率的函数而已。 ...

在低频小信号下的Ro=Rc结论都未考虑频率,直流下更不用考虑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交流的, 我想知道的是直流的...”

看来我真是问错了对象, 那有拿别人提的问题来反问别人, 要别人解答别人的问题, 这跟"你如何证明你是你, 你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 真是搞笑.
以后要问也问老M, 老H, 或者老X, 问这个L一点P用没有, 他还搞得你还象坐了黄泥巴一样, 搞得裤子上不是屎也像是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真是问错了对象, 那有拿别人提的问题来反问别人, 要别人解答别人的问题, 这跟"你如何证明你是你,  ...

你嘴巴里还有干净东西没有?
首先我没指定你。
再者,你问我“直流阻抗值”,我向你求证“直流阻抗”是什么,不合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嘴巴里还有干净东西没有?

请问, 我的那句不干净了? 你又句句洁白无暇了?

网友A:
你说别人顾左右而方其它, X7指出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有两个, 印证了我对90年看的80年代谢阮清的教材.
我提出两种阻抗这个问题, 怕你听不明白, 拿汽车发动机扭矩打比喻, 你说我扯东扯西, 现在X7证实这个说法, 你不给我道谦,
反而把话题扯到其它方面, 想方设法转移话题, 你还能那啥点不? 人家说树老了皮厚了, 人不知有没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别人顾左右而方其它, X7指出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有两个, 印证了我对90年看的80年代谢阮清的教材.
我提出两 ...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呢?

双标? 你对老H连发几贴, 你可曾自问怎么还打不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呢?

打不住, 如果在技术问题上我能打住, 我就不是蚂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住, 如果在技术问题上我能打住, 我就不是蚂蚁.

技术上打不住了是吧,不跑题。你先解释你的那个直流阻抗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上打不住了是吧,不跑题。你先解释你的那个直流阻抗是个什么概念。 ...

我是不是要收点钱再说呢? 你先打偿一块钱, 以示尊重他人劳动

网友A:
或者说, 我免费解释了直流阻抗的改念之后, 你就立马解释直流电阻=交流电阻呢?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解释你也可以蒙下去的, 以你的双重标准, 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要收点钱再说呢? 你先打偿一块钱, 以示尊重他人劳动

在此先表示尊重他人劳动,但那不是在确认你的真实结果之前。

以你在三极管两种输出阻抗上的态度, 我不认为你肯承认别人的正确说法. 你8成可能是说"不懂", 或是扯东扯西打太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 我免费解释了直流阻抗的改念之后, 你就立马解释直流电阻=交流电阻呢?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解释你也 ...

这是一个开放论坛,不是你说狡辩就能狡辩得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开放论坛,不是你说狡辩就能狡辩得了的。

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自已知识有少许空白(不知三极管的两种输出阻抗) 不是你的错, 别人提出来了你还要多方嘲笑, 这就属于人品问题了. 你是想向千年老树学习吗?

楼主:
你先慢慢扯,我先去喂喂嘴,等你像个正经人儿那样的回复。

网友A:
算了, 快下班了, 我也就不等L6打偿了, 管他认不认账呢, 毕竟我们高智商的L6去年被诈骗犯罪分子忽悠去几万块, 我就不雪上加霜了. 我接下来解释直流阻抗是个什么概念.
我就不说众所周知之类的词儿了吧, 免得说忽悠大伙儿, 不过不提这个词儿就要多打点字.
在无源线性电路中, 阻碍电流的是电阻, 这是真正的电阻, 称作直流电阻, 注意, 一般不叫直流阻抗, 没这习惯.
在三极管静态电路中, 阻碍C极电流的是个啥玩意儿呢?  咱们暂且不深究, 这个坑比较深, 不是寻常人能玩的, 那咱们估且把三极管当作黑盒处理, 这个黑盒有个特性, 它是非线性的, 你给发射结灌一个恒定的电流, 在CE极施回有一定电压的情况下, C极会有一个电流产生, 在三极管允许参数范围内, 这个电流的大小基本受发射结电流控制, 受CE电压的影响比较小, 故三极管等效为一个可变的电阻, 在直流"线性区", CE电压变化时, 阻值也发生变化, 以维持IC相对恒定. 但这仅仅是等效, 故三极管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不能称作直流电阻, 通常称作直流阻抗.

网友A:
L6赶紧出来,抓紧机会: 看,蚂蚁的理论就这农村修理工水平,一点不高大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直流輸出電阻仍然是Rc,是直流就沒阻抗這東西就剩下電阻。

谢谢,在车上,回家再复习。意思我已经表达了,若L6要在阻值和阻抗上扣字眼,那我也拿他没撤,语句有楼洞也怨不的别人

网友A:
哇,改贴加这么多,记得改之前只有20来个字,难怪L6说你八拉八拉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6赶紧出来,抓紧机会: 看,蚂蚁的理论就这农村修理工水平,一点不高大上

来啦!叫魂啊!陪夫人散步了。

先感谢你能赶在下班前抽空解答主贴提问。

就回复中的学/技术部分来说人我看1分不值。
谢老这一本有500页,正式出版物,看看标价才多少。
你确信看的书不是初级入门普及读本?怎么这书上的晶体管等效模型有Y有H有丌,就是没有“直流阻抗”模型?

你说是这书内容落后淘汰了,还是你的那模型只是自个儿的?
若是前者,咱自当论功行赏。
若是后者呢,就请你与我一起继续请教其他网友。

另外, L6你这个家伙尽给人栽脏, 我在31楼说我在谢阮清的教材里了解输出阻搞有两种, 结果L6这家伙在这里给我强加了多少内容? 真是误导他人不遗余力
L6老大不小的了, 以后请慎用"叫魂"二字, 特别是用于自已身上, 不吉利
我44楼的预言, 兑现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直流輸出電阻仍然是Rc,是直流就沒阻抗這東西就剩下電阻。
電壓源串聯電阻可以轉換成電流源并聯電阻,這其 ...

K5你这个变换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啦!叫魂啊!陪夫人散步了。

先感谢你能赶在下班前抽空解答主贴提问。

在44楼早就料到你要扣字眼, 直流阻抗确实算得上乱起名词, 在车上才想起来敢也许不对, 不过年代太久, 我手头早没了教科书, 就这么叫上了, 我认罪, 行不? 除了名词记错之外, 俺还有什么罪, 你尽管提出来, 我绝不推三阻四要面子死不认错, 这一点我是绝不会含糊的.

完了, 看样子这1块钱的打偿没戏儿了 , 人家L6压根儿就是老树精附身, 挂着个老脸儿死撑着挑别人的病语进行反击, 遮掩自家的错误被别人批评后的窘样

网友A:
请问, L6你跟前几年那啥某作者有傻区别 ?

楼主:
直流“阻抗”,以示与“电阻”的某些不同。不仅不反对,我倒是挺赞赏这种创新的认识精神。毕竟我也是个电工,重在理解与应用,轻于严谨物理理论,更不乱加指责,万一真有这么个众知说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阻抗”,以示与“电阻”的某些不同。不仅不反对,我倒是挺赞赏这种创新的认识精神。毕竟我也是个电工 ...

你也就只剩下纠着病语不放这一招了, 我已经对"乱用名词"作了检讨, 你还上脸了你, 砍头只不过碗大个疤, 落到了你L6手上, 非得要在别人脖子上弄出个直径几米的疤, 你说你恶不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就只剩下纠着病语不放这一招了, 我已经对"乱用名词"作了检讨, 你还上脸了你, 砍头只不过碗大个疤, 落 ...

好你个小心眼,咱从不计较字眼,只看重实质。你也不用利用这个小差小错,来掩蔽大是大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你个小心眼,咱从不计较字眼,只看重实质。你也不用利用这个小差小错,来掩蔽大是大非! ...

你还倒打一耙了你, 你专挑我的小差小错, 不挑我的大错大非啊, 反倒是我掩蔽大错大非了, 你尽管挑就是了

楼主:
提议我们可以在下面论述中一律使用“直流阻”,以示不拘小节。
大是大非就是:谢沅清在哪儿说除了Y、H、兀等,还有个“直流阻“参数模型?

网友I:
阻抗,阻抗,连阻,带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议我们可以在下面论述中一律使用“直流阻”,以示不拘小节。
大是大非就是:谢沅清在哪儿说除了Y、H、兀 ...

好好好, 我一直在说我把名词弄错了, 也道了谦, 你还要咋的? 如果你一味纠着这个名词儿, 掩蔽我反驳你的问题, 我只有一个字给你: 呸...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阻抗,阻抗,连阻,带抗。

受控的物理效应,机制、特性都不完全相同于经典欧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确有这么个公认参数存世的话一一给予一个不完全相同的名词来区别,我觉得不在乎,不扣字眼。
问题是,3极管有“直流阻”这么个集电极输出特性参数吗?或是以“直流阻”表示的受控转移特性数也行。

如果你想把眼球都吸引到字眼上来, 而转移你关于交流阻=直流阻的认识, 那门都没有, 你这种猿式行为,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你早认错早换回脸面

网友A:
我在31楼关于谢阮清的话题, 是说我在谢的书里了解到输出阻抗有两个. L6在 46楼给我强加了别的私货, 误导他人.

也许是L6记性不好, 前言不搭后语, 也许真的是需要被叫魂,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还有什么必要跟L6弹呢? 我是不是该退出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31楼关于谢阮清的话题, 是说我在谢的书里了解到输出阻抗有两个. L6在 46楼给我强加了别的私货, 误导他 ...

算我理解有误,木文化请谅解。

重新来过,你帖中的“直流阻”集电极输出模型从哪儿来的,有可靠出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輸出電阻仍然是Rc,是直流就沒阻抗這東西就剩下電阻。
電壓源串聯電阻可以轉換成電流源并聯電阻,這其 ...

本来啊我也是不加思索地认为直流也是Rc。细一想,不对呀!我连这里的直流电阻为何物都不知道,怎么能凭想当然回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我理解有误,木文化请谅解。

重新来过,你帖中的“直流阻”集电极输出模型从哪儿来的,有可靠出处吗? ...

不看书十几年了, 那来的我上那儿找去?(都在脑袋里装着) .  百度随便搜一下来, 又不足服人, 要是搜到长院的咋办? 我负不起"忽悠网友"的责任. 你稍安忽燥, 我稍后写个贴, 把静态电路中的"直流阻"=/=RC描一下, 到时你再跳也还不算迟, 今天我就不跟你搞到底了, 毕竟你年纪一大把, 万一你心脏不好, 我担不起责任...

网友J:
阻抗—— 连(电)阻带(电)抗(引自55楼) ,是个复数。电阻是个实数。实数属于复数的范围,只是虚部等于0而已。所以说直流阻抗也没有什么错。
      为什么说低频共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近似等于Rc呢?——看看三极管的等效电路,CE间是否是等效一个受控电流源?实际实验测试也表明,其集电极电流受CE间的影响很小,也就是说其等效的电阻很大。在一般的共射极放大电路中,其远远小于Rc,且两者是并联的关系。所以就近似认为输出阻抗等于Rc了。那么其直流输出电阻(或者叫直流输出阻抗)又是怎么样呢?如果考虑输出耦合电容,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那么其等效的直流输出电阻就是无穷大。如果没有输出隔直电容,那么向前看过去,其输出的直流电阻还是近似等于Rc。

网友A:
这里说的直流阻, 是你L6反复提起, 我也就借用一下, 毕竟你都朗郎上口了, 它实际上是三极管线性区, 静态时的C极内阻, 你要理解不了, 或者是接受不了, 那我就没法了. 咱仅仅是为了讲清楚一个问题, 也不是要编著成书, 你要按图书的标准要求我的话, 我只能给你一大堆白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书十几年了, 那来的我上那儿找去?(都在脑袋里装着) .  百度随便搜一下来, 又不足服人, 要是搜到长院的 ...

还是早点休息为好,来时方长。我已经大体够本了,年轻人你们要多加小心。晚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早点休息为好,来时方长。我已经大体够本了,年轻人你们要多加小心。晚安 ...

你这是大实话, 从生物学观点上来看, 老年人都年经过, 而年轻人却不见得都能老去(因为$^*&^)*(%) , 哈哈... 这方面你确实应该比我有优越感...不服不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阻抗—— 连(电)阻带(电)抗(引自55楼) ,是个复数。电阻是个实数。实数属于复数的范围,只是虚部等于 ...

广义地统称复数阻抗是一回事儿,
期望区别于欧姆电阻的创新则是另一回事儿,
因为直流下已经无有那个复数概念了。
这只是细枝末节,不在本贴讨论之例,已通过现场定义“直流阻”,此处一略而过,不屑提及。

重点是主题中的“直流阻”,真有这么个参数?怎样在管特性曲线上表达,以及怎么样在电路中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大实话, 从生物学观点上来看, 老年人都年经过, 而年轻人却不见得都能老去(因为$^*&^)*(%) , 哈哈.. ...

高度哲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义地统称复数阻抗是一回事儿,
期望区别于欧姆电阻的创新则是另一回事儿,
因为直流下已经无有那个复数 ...

好吧, 大伙就咬字嚼文一点, 称之为"等效直流电阻" 如何? 简称你L6发明的"直流阻"又如何?

论坛里, 大伙儿管HWM叫酱油, 管xunkun977叫X7, 老9, 叫你为老6, 叫maychang为老爷子, 我呢一般叫蚂蚁.

以后别这么叫了, 直接复制ID, 不用ID的统统打屁股, 如何?

网友A:
同样的, 从医学的角度, 人的理论年头=平均寿命-年龄, 这方面, 我又具有相当的优越感...

当然, 这仅仅是理论值, 实际中总有偏差, 用网络语就是: 看人品...

网友A:
我是个喜欢摆弄数据的人, 不妥之处请一笑过而...

网友A:
L6允许他自已把他人的直流阻抗, 称作直流阻, 却不允许别人把等效直流电阻称作直流阻抗, 对于直流阻, 他朗朗上口, 对于别人说直流阻抗, 他纠着不放加以批判, 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请问L6, 你是如何发明直流阻三个字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怪了,先前只看前面几樓,感覺你倆討論的很融洽,所以也就一起稱讚了。怎麼是相反的吵了起來。
老六您 ...

都怪我不好,怪我没有恭维之意,怪我提问技术看错人儿了。

在你的案子中,初看起来没有问题,理儿、式儿在形式上好像都不错。
其实有大错,简单说就是:你的Rb与RL不是同在电源侧。换一句话说:射随器不适用那个式子。

道理很简单,Rb无法提供足够电流,不得已常用自举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自舉只是把一個電阻折成兩個,總電阻值沒變。雖然和射极隨耦不盡相同但十之8九,不妨你自個設計完整推 ...

惭愧惭愧, 我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有礼貌的人我一般也讲礼貌, 偶有发火语气不好的情况, 我会主动认个错儿以修好; 对不讲理且自持没错的人, 或是不要脸的人, 比如L6这类把他逼急了, 他就上卫生间弄些大便往脸上一抹, 嚷嚷道: 我已经臭了, 你还要不要继续? 那我只好悟着鼻子跑开, 告诉众人: L6往脸上抹屎了

我为什么不正面回复L6的问题呢? 我本是希望用开导的方法, 让L6产生从书中看似互相矛盾的地方, 找出书中没有明确描述的问题, 比如说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书中一边说共发射极输出阻抗比较高, 一般有几K到十几K, 一边又说增益计算时的输出阻抗为RC//RL, 我就想了, RC//RL小到10欧, 甚至1欧, 那也是对的, 那么矛盾产生了, 要想不矛盾, 只能说存在两种输出阻抗, 一种是"表征", 另一种是"内在", 就好比汽车发动机, 若厂家标称200牛米的扭矩, 那是发动机本身的指标, 然而实际驾驶时绝大多数情况肯定不是200牛米, 你负载是多大, 发动机就输出多大的扭矩. 你说L6悟性极高, 我看在这方面, 还不如我十七八岁时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自舉只是把一個電阻折成兩個,總電阻值沒變。雖然和射极隨耦不盡相同但十之8九,不妨你自個設計完整推 ...

错得都没边了。
虽然这跟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毕竟还是技术。
射极输出的功放,想必应是乙类。Rb仅够提供偏置,空载幅度还有希望到顶,额定负载时寸步难行。那个式子是给共射参照的。

你不要和我谈及那位,悔不该没给人1块钱,悔不该揭人短处,老不要脸少无教养凑一块儿了。
人在此时,要多注意肝儿,55以前容易受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得都没边了。
虽然这跟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毕竟还是技术。
射极输出的功放,想必应是乙类。Rb仅够提供偏 ...

看看, 78楼教L6如何看输出阻抗了, L6还是这么死不要脸地死撑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表徵可以等效是內在,在此推動喇叭或天線都是功率的傳遞,必然是Rs=RL的匹配,也可以說表徵就是內在。毫 ...

关于老年吃呆, 我也有跟L6提过, 我记得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据说喜欢思考的人是不会老年吃呆的.

言下之意就是说, 若一个人老年吃呆了的话, 肯定是属于不喜欢动脑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表徵可以等效是內在,在此推動喇叭或天線都是功率的傳遞,必然是Rs=RL的匹配,也可以說表徵就是內在。毫 ...

关于C类,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如果说因为"C极电流脉冲状"就认为C类是开关状, 那么B类,甚至AB类的C极电流也是脉冲状的. 那么变压器偶合的AB类推挽功放是不是就没有了输出阻抗一说? 实际上偏置及推动级输出信号的强度决定了输出功率管的最佳负载阻抗, 这里仍存在匹配的问题.
C类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有些书上说功率管是开关状, 这只管效率不管谐波滤波器的损耗压力, 滤波器的损耗书本上似乎给不出比较有用的计算, 十多年前实际产品当中, 我们发现如果接受效率稍低一点点, 谐波就小很多, 显然这种情况只是逼近了线性区的极限而已.

网友A:
另外, 当年我们不用过激励提高末级效率的原因, 除了来自谐波抑制滤波器的压力之外, 还有整机效率的问题, 过激励虽然可以适当提高末级的效率, 但是也需要更大的激励功率, 增大了推动级的难度,和功率, 成本也稍有增加.
以上是对于2W, 5W, 25W和50W的放大器, 对于500mW的, 我们甚至用乙类, 对100mW的则干脆用甲乙类或甲类, VCO出来只要一级推动就到末级了, 若是用丙类的话, 至少要在推动前再加一级预推动

网友A:
关于表征, 内在的关系, 我不想作过多的争论, 各自理解不同吧, 其实这些与干活影响不多, 可能连1%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對的,不計較耗電量是可以按照你的方法。
像是我們經常是用23A的12V電池,那么就非常在意耗電量和效率, ...

末级的偏压设于多少, 都是从系统效率入手. 功率大为负值, 再小一点的零偏, 更小一点的弱正偏.
小功率的弱正偏, 目的不就是降底激励功率吗? 若是零偏, 末级功率管效率会增加, 减小这一级的耗电, 但推动级的电流上去了, 不见得对整机功耗有帮助. 故工作点定在多少, 与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0.4V的导通角估计在七八十度, 滤波器也好整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是認為是相同的。就x大看到您所朮表征丶內在,他立馬有了疑問:從晶体管的輸出端向內或向外(向左或向右) ...

那么, 请你解释二楼中的1和2的矛盾关系. 1和2基本上同时出现在任何一本晶体管电路的教科书

网友B:
这些问题,教授们讨论的好热闹。
其实,什么时候都简单想,阻抗么,无非是RLC的组合,和频率当然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义地统称复数阻抗是一回事儿,
期望区别于欧姆电阻的创新则是另一回事儿,
因为直流下已经无有那个复数 ...

楼主也不来解释一下, 你口中朗朗上口的"直流阻"这个词儿是如何发明的?

(每天一次)

网友A:
当年马英九执政满90天, 蔡英文指责马要拿出90天政绩; 蔡英文执政满90天, 媒体问责蔡英文的政绩, 蔡英文说我不希望你们用90来来评估我的能力;
民进党在野时, 蔡英文经常呼吁民众上街要求台湾政府解决问题, 国民党下野后, 蔡英文对台湾民众说: 不要有点事就上街

蚂蚁说直流阻抗, L6不干, 成天追着蚂蚁问直流阻抗是啥? 乱搞新名词, L6也有遭报应的时候, 反复说几次直流阻, 我看L6对自已的新名词又作何解释, 这就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所以,說別人怎樣很容易,自己還不一定做的到。
不過,這回老六算怕了你。朋友間相互調侃一下還無妨,過 ...

开开玩笑也就罢了, 他专门开一贴, 反反复复要我回答直流阻抗的定义, 而且一会儿说专门开贴是针对我, 一会儿又说不是针对我. 说话颠三倒四, 最出格的是在OTB的另一个贴子里拿他自家媳妇床来当挡箭牌, 那我就一天问一次他咋想的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所以,說別人怎樣很容易,自己還不一定做的到。
不過,這回老六算怕了你。朋友間相互調侃一下還無妨,過 ...

本坛有一个通病: 容不得别人的意见, 当意见相左时, 总认为自已是对的, 别人统统错误. 并不会去研究别人的观点. 当然了, 有时我的方式也不大恬当, 比如说老说别人笨, 口头婵了, 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這個我給你高度的肯定,從你對於本大師的態度上有很大的轉變可見一斑,希望其他人也能有如此的心胸。
那 ...

如果我不认可一个人的意见, 自已也没精力去一贴一贴地反驳的话, 那不搭理就是, 会有别人去解决. 一个人只要合法地发言, 就算是自吹自擂, 那也是他的权利. 不过, 如果遇到像L6这样在实质问题上不作正面讨论, 专挑别人的一些口头语(病语)来企图主导话语权, 那我就只能是以牙还牙了, 这一点我是不会客气的. 我可以不主动搞人, 但若有人搞我, 我肯定不会客气.

网友K:
“直流阻抗”,是不是指直流下 Vce/Ic ? 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我給你高度的肯定,從你對於本大師的態度上有很大的轉變可見一斑,希望其他人也能有如此的心胸。
那 ...

我再一次服了您了,临威无拒。
人常说女人是胸脯大头脑小,而在虚拟意境下也有反道而行的,心思大胸怀小。
……
还是谢谢你的关注,望一如既往交流技术讨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流阻抗”,是不是指直流下 Vce/Ic ? 记不清了。

又见面了。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学识了。
完全可以这样定义。

我想起儿时读通俗电子基础就是把3极管比做闸门、调阻什么的,后来的串联稳压更进一步用CE压降与输出电流看作电阻并自动应受。

这个定义还是受到应用限制。
譬如共E放大电路,将此定义电阻代入计算,得出的值会在什么应用中产生意义呢。

集电极直流输出阻抗一题,我已有结论。几日已待,未有新的论理出现,不再关注本贴。

谢谢你的光顾。开工了,再见!

网友L(2022-08-10):
.有源器件的实体电阻,跟电源的实体内阻一样,最好是,零!!!
所以,有源器件的输出阻抗,只能是 动态电阻,集电极的 动态电阻,近乎 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