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爬电距离设置

楼主(2016-10-14):
大神,
  系统通过2.54的标准接口引入了60V的电源到板上供电。看了下安规,这么高电压的爬电距离为2.5毫米左右。但接口是2.54的,这个2.54指的是中心距离,实际边缘距离只有一半即1.26毫米了,这样小于2.5毫米的安全距离,是不是安规不能通过了?
  这个蛋疼。。请大神给出意见,安规以前没搞过。多谢!

网友A:
你可以2PIN之间的PCB 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2PIN之间的PCB 开槽

多谢,开槽貌似更容易击穿更不安全。。。。因为空气比PCB板更容易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开槽貌似更容易击穿更不安全。。。。因为空气比PCB板更容易击穿

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是不同的概念,建议你查一下百度。开槽是可以增大爬电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是不同的概念,建议你查一下百度。开槽是可以增大爬电距离的。 ...

多谢,是不是打胶会好些。如果开槽爬电距离达到了,爬电间隙貌似没有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是不是打胶会好些。如果开槽爬电距离达到了,爬电间隙貌似没有达到? ...

我没有实践经验,只是看书得来的。
建议找做过的师傅问题。或者到 EMC&可靠性设计 栏目问。

网友C:
打耐压时爬电距离非常重要,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D:
难道PCB不开槽就没空气?

网友E:
可以中间空一个脚的形式。

网友F:
开槽不够吧

网友G:
60v不搞安规吧有的电源芯片输入可以到100v间距只有零点几个毫米

网友H:
这个肯定不符合安规距离。

开槽,问题更多。
打胶,安规认可吗?

解决方案:
1.研究适用安规适用条款,确认该处接插件是否合适。
2.拆解尽可能多合格的同类设备比对。
3.能找到优秀专业指导就更棒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肯定不符合安规距离。

开槽,问题更多。

又在信口开河了,自已不懂的地方不要乱扯蛋,误导他人

赞

网友J:
建议更换大一些的接插件吧。  2.54还要开槽。 难度有好大。

网友K:
我们一般都是开槽,认证都可以过的!

网友L:
一次侧内部或者二次侧内部使用工作绝缘就行了,距离很短的,按照100V每1mm就可以,没必要用基本绝缘
基本绝缘是用在一次侧和保护地之间这种绝缘,二次测和保护地之间都可以用工作绝缘
一次侧和二次侧之间才要使用加强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