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裸跑

楼主(2016-10-14):
最近要用到NUC972裸跑,可能会用到emwin +ucos的方式  ,有同样需求的吗?

网友A:
这个搭配应该很常见,通常就是这么搭配的。

网友B:
跑uc还不如用freeRTOS呢?需要板子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C:
看来楼上的会freeRTOS,要不不会这么大口气忽悠楼主

网友D:
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E:
去ucOS官网看看提供的有现成的移植好的没有,或者下载新唐的BSP看看里面提供的有例程没。

网友F:
这个ARM9,很多项目使用过。

网友G:
都加ucos了,这还叫裸跑啊?

网友H:
是啊,都用了UCOS的操作系统了,根本不是落跑了,就要做系统移植了。

网友:
这个就是系统级别的问题了。

网友E:
纯粹的系统级应用,不要分不清,这个芯片也很少用于裸跑,裸跑是直接写main函数的那种。。甚至直接都是操作寄存器和IO来完成

网友I:
也想折腾折腾,不好找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