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选型

楼主(2016-10-14):
采集模拟电压(该电压类型为直流)做模数转换,该电压初值约4v,可能达到10v,这样的电压有四路,用什么adc比较好?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将采集的电压先做1/2分压处理?希望高人指教。

网友A:
需要精确到多少

网友B:
1mv的话,是不难的。按4V计算,4000分之一的精度。14位ad应该就可以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v的话,是不难的。按4V计算,4000分之一的精度。14位ad应该就可以达到了。 ...

谢谢,想再问一下我采集的直流分压之后接跟随器再进ADC输入还是可以直接分压后就接ADC,要不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你前面结构是什么样的,发出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