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从设备电路板上转过来的图,PT1000电桥,运算放大器丝印上写的是277C,有TI的标志,应该是TLC277运放,应该是差分放大器的接法,但2IN-为啥找不到输入电阻,2IN+与地之间为啥也找不到电阻,这是个什么样的电路,哪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利用 虚短 和 虚断分析就完了,应该是减法放大电路 PT1000在零度时应该是 1000欧

楼主:
虚短时,V+=V-,但实际不相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短时,V+=V-,但实际不相等吧。

实际上也是相差很小很小,所以才说是虚短,认为相等

网友B:
电路并非差分输入方式,就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反相端反馈回路是用R10/R13的分压来提供一个偏置电压,也就是叠加了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并非差分输入方式,就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反相端反馈回路是用R10/R13的分压来提供一个偏置电压,也就 ...

Pt1000电阻变化时,R13与R10连接点的电位也会跟着变啊

楼主:
同相放大器

网友C:
等效电路,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一开始以为是桥电路,电路修正如下:

用虚短和虚断也算出来了。

楼主:
这样计算对吧

网友D:
推荐你使用INA129仪表放大器芯片,很适合用这个电阻值测量的电路!

网友E:
R10和R13用戴维南等效后相当于4.169K电阻接于1.4577V的基准电压上。所以电压放大倍数是7.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0和R13用戴维南等效后相当于4.169K电阻接于1.4577V的基准电压上。所以电压放大倍数是6.4倍。 ...

用proteus仿真出来不是6.4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proteus仿真出来不是6.4倍啊

是同相放大,应该是7.4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虚短时,V+=V-,但实际不相等吧。

基本相等,不相等的话就是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