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怎么计算?

楼主(2016-10-14):
计量芯片中有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寄存器,实时读取寄存器的值就行了吗,如果断电了寄存器的值应该会被清零了,那是不是还要在单片机中保存电能数据?

网友A:
是的,直接读取寄存器值,CS5460、CS5463a之类芯片性能稳定,国内有钜泉品牌,性价比高,都是可以直接读取电能数据的。另外你说的断电是指什么意思?断电了就没有功率了,是你没弄懂还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读取寄存器值,CS5460、CS5463a之类芯片性能稳定,国内有钜泉品牌,性价比高,都是可以直接读取 ...

我指的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后电能寄存器重新变为0了。我后来试了一下,发现每次读电能寄存器,电能寄存器就自动变为零了,所以需要每次读后需要自己累加计算电能量,并进行保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后电能寄存器重新变为0了。我后来试了一下,发现每次读电能寄存器,电能寄存器就 ...

电能寄存器有两种模式,读一次就清零模式和累加模式,可通过寄存器设置

电能数据必须保存在EEPROM或其它存储器中,计量芯片断电不保存任何数据

网友B:
有些芯片的电能是需要经过计算得出的,不是读取寄存器就行,具体参考芯片资料

电能数据必须经过单片机保存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能寄存器有两种模式,读一次就清零模式和累加模式,可通过寄存器设置

电能数据必须保存在EEPROM或其它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