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液晶屏与3.3V MCU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6-10-14):
我选用的是显示屏是LCD-160G032A +5v, MCU 用STM32 3.3v的,之间转换电平我用74LVC4245A,请问这显示屏该怎么接,还要用哪个外接电路

网友A:
用两片74HC245,1片驱动数据口做成双向的,1片控制所有控制引脚,,把数据口的方向选择 使用控制脚控制

网友B:
加上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片74HC245,1片驱动数据口做成双向的,1片控制所有控制引脚,,把数据口的方向选择 使用控制脚控制 ...

这样,那使能E要不要接到两片74hc245上,如果向MCU传数据,那E使能了,数据没传出去,不是功能失效,把数据8口全用在一片上会不会出现这个现像

楼主:
加上拉,怎么个接法,在两连接端接上拉电阻,能不能给个图示,如果是屏的电平过MCU加上拉可以拉到3.3V,但是MCU电平过显示屏呢?怎么个接法

网友C:
用245去串数据吗

楼主:
你有什么见解么,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下

网友D:
找STM32的5V兼容口直接使用,啥都不加,STM32输出,即使是3.3V也满足TTL,显示屏没有问题,段屏例外。主要是如入,兼容5V接口的可以接收5V电平,否则不使用5V兼容口则只能通过电平转换芯片或者电路实现匹配。

网友C:
不需要245吧,就转换个电平。直接接屏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STM32的5V兼容口直接使用,啥都不加,STM32输出,即使是3.3V也满足TTL,显示屏没有问题,段屏例外。主要 ...

我也知道找5V的不用那么麻烦,但还是想知道不同电平,要怎么接和外加电路,像外接电平转换芯片要怎么个做法,外加电路不加电平转换芯片怎么弄?

网友E:
我的,3.3v 的芯片,驱动 5V 16864 点阵屏的接口,用的是 74HC14 非门芯片,只写不读。

网友F:
STM驱动5V的12864液晶什么也不用+,你可以试试你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3.3v 的芯片,驱动 5V 16864 点阵屏的接口,用的是 74HC14 非门芯片,只写不读。
...

这是一个方法,谢谢,正常情况显示屏只要写就行是吧,如果要读的功能话,要怎么个改进和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驱动5V的12864液晶什么也不用+,你可以试试你的液晶

我想用3.3V的,麻烦可以帮忙试解决一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245吧,就转换个电平。直接接屏就可以吧

那怎么个处理法

网友C:
74LVC4245A的B1----B8对应屏的DB0--DB7,其他的引脚和单片机正常连接就行了

@范范饭 :可以
@范范饭 :可以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单片机是3.3V供电,lcd是5V供电。就是打算用SN74LVC4245A,把lcd屏的数据口BD1--DB8和SN74LVC4245的A0-A7连接起来然后在SN74LVC4245的B0--B7口输出数据。把B0--B7的数据送入单片机,但是lcd的其他引脚(R/W,RS,E)y要和单片机直接相连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用3.3V的,麻烦可以帮忙试解决一下可以不

3.3v只写因该可以驱动5V的液晶吧,你可以试试。我用KL26驱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找5V的不用那么麻烦,但还是想知道不同电平,要怎么接和外加电路,像外接电平转换芯片要怎么个做 ...

我已经说过,只要不输入到低电平系统信号,直接接口即可,如果要5V电平输入3V或者1.8V系统,驱动LCD中读回状态就那么几条线,用一只MOS管就解决了,如果你要读回像素进行反转等功能,1:每条线使用一只mos,不怕麻烦的话;2: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怎么个加上拉法,能给个图示么,谢谢,如果是只写不读的

网友G(2016-11-21):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加上拉法,能给个图示么,谢谢,如果是只写不读的

选5V容忍的IO口,加上拉电阻,IO然后设置成开漏输出。可读可写都可以。

网友H(2019-07-19):
引用 网友C:
74LVC4245A的B1----B8对应屏的DB0--DB7,其他的引脚和单片机正常连接就行了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单片机是3.3V供电,lcd是5V供电。就是打算用SN74LVC4245A,把lcd屏的数据口BD1--DB8和SN74LVC4245的A0-A7连接起来然后在SN74LVC4245的B0--B7口输出数据。把B0--B7的数据送入单片机,但是lcd的其他引脚(R/W,RS,E)y要和单片机直接相连吗?

网友I:
多贵啊,串电阻就行了

网友J(2019-08-20):
随着TFT LCD屏的成本逐年下降,3.5寸到7寸屏应用也越来越普遍。

SWM320 内嵌ARM®Cortex-M4 处理器,主频125MHZ,支持扩展NOR Flash、SRAM、SDRAM、TFT彩色液晶屏、SD卡等,LCD接口:支持RGB、MPU,最高分辨率1024*768;
     如用户需要基于SWM320驱动TFT LCD显示,我们可以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