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H桥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如图所示,如果首先打开Q1、Q4关闭Q2、Q3让电机转起来,然后打开Q3、Q4关闭Q1、Q2,电机线圈的电流怎么流呢?会不会是首先从左到右续流,能量耗光后由于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而产生一个从右往左的电流呢?

网友A:
这个中间转换肯定的需要时间,楼主分析的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转换肯定的需要时间,楼主分析的也对

多谢指点

网友B:
这样会产生制动效果

网友C:
分析正确, 电压反向后也确实是个制动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产生制动效果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正确, 电压反向后也确实是个制动的过程.

多谢指点。

网友D:
功率大点有炸机可能。一般关闭一段时间后再反向

网友E:
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看过有人专门修改电路解决这个过程带来的不利影响。

网友F:
楼主所述的两种工况下的电流通路及方向,如图

你口中朗朗上口的"直流阻"这个词儿是如何发明的?

网友G:
楼主找本电机学的书看一下直流永磁电机模型,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停车装置靠打反压开倒车制动再逆转的话, 续流的电流小到可以不考虑, 反倒是电枢的自发电电流大很多, 有可能比工作电流还大, 上面的两个管子相当危险...

网友G:
突然换向, 电机确实有两个电流, 一正一反(以换向前的电流为正), 正的一个是继流, 流经另两个管子, 反的一个是自发电电流, 如果另两个管子没有导通的话, 自发电的反向电流为零, 若死区很短, 电机还没停下来另两个管子就导通了, 那么自发电电流走上面两个管子, 回路压降只有一个体二极管的压降, 瞬间电流很大, 如能量比较大, MOSFET有烧掉的危险.

网友F:
补充:“能量耗光”后也即“动能耗尽”,转速为零,不会产生反向电流,更不会发生任何危险。
你的描述不含反压工况,故无须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找本电机学的书看一下直流永磁电机模型,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停车装置靠打反压开倒车制动再逆转的话, 续流 ...

不是反向开倒车,而是打开下臂的两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点有炸机可能。一般关闭一段时间后再反向

我没有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转换肯定的需要时间,楼主分析的也对

我不明白的是,续流电流相比切割磁感线产生的电流来说应该是小的多,那么我打开下臂两个管子后这两个电流是按照次序先从左到右续流然后从右到左发电,还是两个电流叠加发电的电流盖过续流的电流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反向开倒车,而是打开下臂的两个管子

不好意思, 眼神不好, 最初错看成对角两对管互换. 按你的说法的话, 如果切换时间为零, 电机会有两个电流同时产生, 绿色的是电机模型中的电感份量的续流, 红色的是自发电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很大, 不但MOSFET危险, 还可能因为产生太强的反向磁通, 可能使永磁体消磁, 实际中应该是磁场强度下降, 影响电机性能.
至于两个电流叠加后是多大, 不好说, 短路发电电流峰值只跟转速和回路阻抗有关, 但电枢续流电流就跟电机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突然换向, 电机确实有两个电流, 一正一反(以换向前的电流为正), 正的一个是继流, 流经另两个管子, 反的一个 ...

突然换相的话,电流不光走上边的俩管子吧,Q3不应该也得有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 眼神不好, 最初错看成对角两对管互换. 按你的说法的话, 如果切换时间为零, 电机会有两个电流同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