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N2803可以直接驱动多大的电磁阀啊?

楼主(2016-10-14):
请问ULN2803可以直接驱动多大的电磁阀啊?

网友A:
看数据手册的最大电流。

楼主:
好的。可以不可以 两路输入控制2路输出啊?

网友B:
电磁阀需要的电流太大了,10A左右,建议用专门的三极管来驱动。

楼主:
好的!

总感觉 继电器还是最可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需要的电流太大了,10A左右,建议用专门的三极管来驱动。

用PLC驱动最好了,三极管也够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的最大电流。

中文名 ULN2803 封装类型 AP=DIP18,AFW=SOL18 输出击穿电压 50(V) 输出电流 500(mA)
最大500ma

最大就是500ma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可以不可以 两路输入控制2路输出啊?

这个可以控制7路的,2路可以。

网友E:
八路NPN达林顿连接晶体管阵系列特别适用于低逻辑电平数字电路(诸如TTL, CMOS或PMOS/NMOS)和较高的电流/电压要求之间的接口,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工业用和消费类产品中的灯、继电器、打印锤或其它类似负载中。所有器件具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续流箱位二极管,用于抑制跃变。ULN2803的设计与标准TTL系列兼容,而ULN2804 最适于6至15伏高电平CMOS或PMOS。

楼主:
嗯!所有器件具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续流箱位二极管,用于抑制跃变。ULN2803的设计与标准TTL系列兼容,而ULN2804 最适于6至15伏高电平CMOS或PMOS。

网友F:
这个芯片,只能驱动那种很小的电磁阀,大的电磁阀是无法驱动的。

网友G:
UL2803怎么用呢?

网友H:
ULN2803是驱动用集成电路.片内有8路驱动器,脚1,2,3,4,5,6,7,8,分别是这8路驱动器的输入,输入信号可直接是,TTL或CMOS(5.0V)信号.
脚18,17,16,15,14,13,12,11,分别是8路驱动器输出.输出是OC门,集电极
VCE=50V,驱动电流500MA.可直接驱动灯,或感性负载继电器等.片内8路输出都代有续流二极管,从10脚并联接出.使用时9脚接地,驱动继电器时10脚接继电器驱动正电源.例:第一路1脚输入,那么18脚就是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一端接继电器电源正,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18脚.1脚加高电平,继电器就吸合.

网友I:
电磁阀一般也是0.7A左右,用这个芯片是驱动不了的。

网友J:
看你选择的电磁阀了,以及电磁阀的电压,不会是220V的吧。

楼主:
那肯定不会是220V的啊!220V的怎么会!

网友K:
一般电磁阀,都是用PLC驱动的,不会用单片机驱动的。

楼主:
额 你太孤陋寡闻了。

单片机 与PLC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你搞一个热水器 你还用PLC来驱动电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