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USB驱动GPRS模块

楼主(2016-10-14):
因项目需要将摄像头采集的图片传导后台服务器,如果使用SIM900这样的模块采用串口驱动,由于串口速率限制会造成一张图片传输的时间较长,有没有USB接口驱动的GPRS模块,网上搜到好多MINI-PCI-E接口的模块,但是用单片机实现MINI-PCI-E不清楚怎么搞,好像性能也不一定够。
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通信接口速度快点的GPRS模块推荐下?比如USB接口

网友A:
GPRS你找什么接口速度都那样。。。
你得换4G

楼主:
其实3G,4G都可以,只是不知道都有什么接口的呢?

网友B:
这个上系统吧,,,上linux,,插usb无线网卡。。。

网友C:
这个关键是你的单片机支持什么接口的

网友C:
3G 4G 用USB 口是上选

网友D:
EC20 可以 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