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画板如何设定固定线宽

楼主(2016-10-14):
本人用Altium designer2009版本,在画PCB图时,在顶层布线想用70mil的线宽,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如果每次是画线之后再进行修改(默认是10mil)那么很麻烦,有什么办法使得每次画线都是70mil,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2009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2009版本

那 你用70的线宽直接画不就行了么

网友C:
dr规则里面的布线规则 修改线宽的最大最小和优先值。

网友D:
先在rule里设置好max和min值,画线的时候,画一段就点击“Tab”设置线宽

网友E:
做一个模板,每次都调用模板,就不用每次都重新设置了

网友F:
D+R 规则里面找到Width 把中间默认值设为想用的就可以

网友G(2016-12-12):
修改默认线宽

网友H:
设置规则对象  把你所需要的线路设置规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