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的大神,请过来指导一个小白对无刷电机驱动控制方.....

楼主(2016-10-14):
如题,一直想突破关于无刷电机的驱动控制,哪怕只是让它简单的转一下也好!虽然现在无刷的驱动硬件IC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连带位置传感器的无刷驱动也做不来!
(听大神们说有HALL的驱动比较简单)!所有请大神们指导一下啊!

最近看别人的程序,有几个问题想不通,
1、霍尔位置与MOS的驱动换向顺序存在着一种怎么样的联系??
2、换向的时间间隔是如何确定的??
3、马达的转速是由占空比决定还是由换向时间决定??
跪求,在线等!!!!

楼主:
大牛们,快来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的,建议找一本相关的书籍,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的,建议找一本相关的书籍,先看看

谢谢……好像我找到的书籍都是关于电机制造这一块,关于软件控制这一块却没找到,大神能推荐两本吗?

网友B(2016-11-28):
我最近也在研究无刷电机,有说的不对的大神们尽管指出,无刷电机转速应该是由占空比决定的,换向时间与转速相关,通过检测电机此时的位置去触发换相。

网友C(2019-03-30):
建议找一本相关的书籍,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