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制作img的方法

楼主(2016-10-14):
1、如果是制作raw image(就是直接dd的)用 file:///C:/Users/chensy/AppData/Local/Temp/enhtmlclip/Image.pngmkimage.sh,具体的这个脚本都有写的,你在这个脚本指定它们的大小: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s ... b/master/mkimage.sh

    2、如果是制作供eflasher用的image,则需要使用 debian_nanopi2,
1) 准备好ubuntu core的uImage, uImage.hdmi
2) 准备好ubuntu core的rootfs
3)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build.sh,然后运行 ./bufile:///C:/Users/chensy/AppData/Local/Temp/enhtmlclip/Image.gifild.sh 即可获得 boot.img 和 rootfs.img

    3、其实制作 boot.img 和 rootfs.img 的要点是需要使用 debian_nanopi2 这个仓库中 tools/make_ext4fs 这个工具,命令的参数看 build.sh 就知道了。不同的 image 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