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里的这个元件温度很高,求大神!

楼主(2016-10-14):
(无正文)

网友A:
烧了,换一个。

楼主:
求大神解答,那个元件丝印是F35D,查不到。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用什么可以替代吗?

网友B:
图挂了。。。再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挂了。。。再传一下吧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1. 中间一个大黄线框,开有长槽,是装屏蔽罩用的吧,若有屏蔽罩就好办了,把发热的电路烫下来,用502胶水粘到屏蔽罩顶上,再用线连到pcb板上.然后装上屏蔽罩.
2. 或借用这些长槽,安装散热片,再设法把散热片与电路连接.

网友A:
XC6367F352MR

网友A:
TC1270
XC6367F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