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在IAR下移植Opus语音压缩算法

楼主(2016-10-14):
最近在用L4采集声音数据,需要压缩才能发送出去,选择了Opus作为音频压缩工具,据说比speex好用;
但好像很难移植到IAR上去,里面用了宏定义分配内存函数;
#  define ALLOC(var, size, type) var = ((type*)alloca(sizeof(type)*(size)))

貌似可以在linux或者GCC编译器才能使用,IAR下没办法使用;

解决办法:
1、滚回老的Speex算法做压缩算法,放弃Opus;
2、改用GCC编译代码(根本没用过);
3、在keil下用GCC编译器,编译代码(貌似可以,但是还是没有用过,不知是否有大侠用过);
4、在IAR下用GCC编译器,编译代码(貌似听都没有听说过,要是有大侠实现过,求教一二);

不知道大侠们是否有解决方案,在STM32下移植成功过Opus?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内存分配函数很难移植?

网友B:
直接移植内存分配解决问题。随便网上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移植内存分配解决问题。随便网上找个

ALLOC 这个很难编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移植内存分配解决问题。随便网上找个

#define ALLOC(var, size, type) type var
这个编译过不了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勾上Allow VLA

网友C(2017-10-20):
大侠,能否共享下你编译过的工程,最近也在弄着玩,无奈一直没做好啊。

网友D:
有没有移植方法可以参考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移植方法可以参考一下的

移植很容易的,就去下Opus源码即可,初始化,在就是使用了;源码好大;传不动;压缩算法要计算好DMA搬的长度,刚好有个half中断,一半在搬,一半在压缩,I2S和麦克风接口等等;需要注意的是F446才可以跑的起来,貌似;其他平台没有仔细测试过;占用RAM很大,而且不能用2个小RAM拼接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移植很容易的,就去下Opus源码即可,初始化,在就是使用了;源码好大;传不动;压缩算法要计算好DMA搬的 ...

F446跑起来怎么样?CPU使用率大概多少?
想在F437上使用OPUS,正在看资料,不知搞得定不~~

网友F(2019-07-16):
有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