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当外面接入电压信号,不管信号多大,所有的AD都是0

楼主(2016-10-14):
我使用的是DSP28335,现在发现一个AD的问题,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同时焊了3块板,只有1块有问题。现象是这样的:原来没有输入(外面没接线)的时候,无偏置的AD值是0,有1.5V偏置的是2048。当外面接入电压信号,不管信号多大,所有的AD都是0,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一下你的配置程序呢?

网友A:
如果出现为0一般都是没有配置好寄存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派出了软件设计上的问题的,,重点查找问题板的硬件上问题的。

网友B:
看下是否管脚虚焊之类的。。

网友C:
那就是你的ADC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C:
一般还是有干扰的,不可能为0.

网友D:
AD的寄存器配置好了没,用不用软件打开

网友E:
这个先检查下是不是虚焊啥的

网友E:
然后看下是不是这对应的AD输入通道的在焊接的时候由于高温被损坏了

网友F:
程序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F:
建议外部ADC不要有干扰。

网友G:
换一个AD的输入通道的看下。。

网友H:
第一映像是你的ad信号的输入管被损坏了。。

网友I:
都是0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I:
还是重新看看程序吧,不是外部接口的问题。

网友J:
ADC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最好能够复制程序看看。

网友K:
都是0说明你的配置存在问题了。

网友L:
我原来也出过这种问题,板子是自己焊接的吗?看看ADC模拟电源引脚是不是有锡渣把该电源拉低了。

网友M:
这个飞线的更换一个AD的输入IO口的看下,,作对比的额

网友M:
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外部信号的问题的,然后就可以一步步的进行排除的

网友N:
楼上的意见很不错的,参考下的。

楼主:
寄存器配置问题,谢谢大家,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原来也出过这种问题,板子是自己焊接的吗?看看ADC模拟电源引脚是不是有锡渣把该电源拉低了。 ...

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都是0说明你的配置存在问题了。

恩恩,就是配置问题

网友O:
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