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BIOS定时器使用

楼主(2016-10-14):
SYSBIOS的定时器组件的使用方法。
一、新建 一个SYSBIOS的工程,双击打开cfg文件,以上面的连接那里点击system overview,可以看到Timer组件,选择上组件后,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个绿色的小对号。

二、点击Timer,然后选择Instance,点击Add...可以添加定时器。
如下以LED为例,
Handle为LED
函数为Isr
使用的定时器是定时器2
定时时间了1秒
定时器自动重装载。

三、添加 中断函数
如下为例:

  • Void Isr(UArg arg)
  • {
  •     GPIOBankPinsWrite(SOC_GPIO_0_REGS, 0, GPIO_BANK_PIN_5, GPIO_BANK_PIN_6);
  • }

定时一秒后,可以看到LED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