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程序的写法有啥问题

楼主(2016-10-14):
void  xy(unsigned char x){
  delayms(5);
  if(x==0)
   ......
}
  发现在执行这个函数时候,因为有其它更高级中断,就跳出去了,然后再回来,回来后发现x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A:
你这样试试,也就是你用静态变量过渡一下,因为你的延迟很有可能被中断打断。
void  xy(unsigned char x){
  static unsigned char  byTemp = 0;
  byTemp = x;
  delayms(5);
  if(byTemp ==0)
   ......
}

网友B:
程序里为什么要delay 5ms?
这么长时间的delay后x还有判断意义吗?

楼主:
按理说,这个 ‘’X‘’ 是不是不应该变化?

网友C:
写法没有问题,请检查其它地方有没有指针滥用

网友D:
不是太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理说,这个 ‘’X‘’ 是不是不应该变化?

如果在if()前发生中断,且中断里改变了x ,则确实有可能

解决办法:
在子程序内部定义局部变量把参数传给这个局部变量,再判断

网友F:
哥,你不能把delay放到函数外面吗?

网友G:
关键是你在什么新片上、用何款编译器;并且该函数是否有多处调用。

估计你是用了PIC16之类的处理器芯片(该类芯片的局部变量不在堆栈上)。

网友H:
delayms是怎么实现的?会不会是堆栈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