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用运放,可以测准电流吗?

楼主(2016-10-14):
最近拆了个USB电压电流检测仪,发现并没有运放,就是一个100毫欧的采集电阻。。。。。想问下这是怎么测准的?

网友A:
那个集成块里面莫非有**?

网友A:
按理说要有个ADC电路和运放采集电路。

网友B:
可能那个芯片是个专用的集成芯片吧

网友C:
中间的大芯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D:
为什么不准呢?能从原理上推算其不准么?

楼主:
精度不高,应该勉强能满足充电的要求吧。如果是12位ADC,LDO基准是2.8V,1A电流就是100mV,1个ADC值是2800/4096=0.6836mV,1个ADC值对应的电流是0.6836/100A=6.836mA,1A有1000mA/6.836=146个ADC值。应该凑合能用吧,不是很准。

网友E:
看不出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肯定有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E:
电阻仅仅是为了采样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吧,主要看中间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应该集成的有运放和ADC,要不然想不出什么方法采样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