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MS320C665x开发板试用】FFT快速傅里叶变换与IFFT逆变换

楼主(2016-10-14):
利用TI DSPLIB很容易实现FFT 与IFFT

  • /****************************************************************************/
  • /*                                                                          */
  • /*              快速傅里叶变换 / 快速傅里叶逆变换(实数)                   */
  • /*                                                                          */
  • /*              2015年07月21日                                              */
  • /*                                                                          */
  • /****************************************************************************/
  • #include <stdio.h>                  // C 语言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库
  • #include <math.h>                   // C 数学函数库
  • #include "mathlib.h"                // DSP 数学函数库
  • #include "dsplib.h"                 // DSP 函数库
  • /****************************************************************************/
  • /*                                                                          */
  • /*              宏定义                                                      */
  • /*                                                                          */
  • /****************************************************************************/
  • // 软件断点
  • #define SW_BREAKPOINT     asm(" SWBP 0 ");
  • // 快速傅里叶变换
  • // π 及 浮点数极小值
  • #define PI                3.141592654
  • #define F_TOL             (1e-06)
  • /****************************************************************************/
  • /*                                                                          */
  • /*              全局变量                                                    */
  • /*                                                                          */
  • /****************************************************************************/
  • // 快速傅里叶变换测试
  • // 测试快速傅里叶变换点数
  • // 注意:TI DSP库 最大支持一次性计算 256K 个实数点的 FFT
  • #define N 1024
  • // 采样频率
  • #define Fs 1000.0
  • // 信号
  • #pragma DATA_ALIGN(Input, 8);
  • float Input[2 * N];
  • // 信号 副本
  • float InputOrig[2 * N];
  • // FFT 输出
  • #pragma DATA_ALIGN(FFT_Out, 8);
  • float FFT_Out[2 * N];
  • // IFFT 输出
  • #pragma DATA_ALIGN(IFFT_Out, 8);
  • float IFFT_Out[2 * N];
  • // 旋转因子
  • #pragma DATA_ALIGN(W, 8);
  • float W[2 * N];
  • // 二进制位翻转
  • #pragma DATA_ALIGN (brev, 8);
  • unsigned char brev[64] =
  • {
  •         0x00, 0x20, 0x10, 0x30, 0x08, 0x28, 0x18, 0x38,
  •         0x04, 0x24, 0x14, 0x34, 0x0c, 0x2c, 0x1c, 0x3c,
  •         0x02, 0x22, 0x12, 0x32, 0x0a, 0x2a, 0x1a, 0x3a,
  •         0x06, 0x26, 0x16, 0x36, 0x0e, 0x2e, 0x1e, 0x3e,
...
  •         0x07, 0x27, 0x17, 0x37, 0x0f, 0x2f, 0x1f, 0x3f
  • };
  • /****************************************************************************/
  • /*                                                                          */
  • /*              函数声明                                                    */
  • /*                                                                          */
  • /****************************************************************************/
  • /****************************************************************************/
  • /*                                                                          */
  • /*              快速傅里叶变换测试                                          */
  • /*                                                                          */
  • /****************************************************************************/
  • // 产生旋转因子
  • void tw_gen(float *w, int n)
  • {
  •     int i, j, k;
  •     for(i = 1, k = 0; i < n >> 2; i++)
  •     {
  •         w[k    ] = sin(2 * PI * i / n);
  •         w[k + 1] = cos(2 * PI * i / n);
  •         k += 2;
  •     }
  •     for(j = 1; j <= n >> 3; j = j << 2)
  •     {
  •         for(i = 0; i < n >> 3; i += j)
  •         {
  •             w[k]     = (float)sin( 4 * PI * i / n);
  •             w[k + 1] = (float)cos( 4 * PI * i / n);
  •             w[k + 2] = (float)sin( 8 * PI * i / n);
  •             w[k + 3] = (float)cos( 8 * PI * i / n);
  •             w[k + 4] = (float)sin(12 * PI * i / n);
  •             w[k + 5] = (float)cos(12 * PI * i / n);
  •             k += 6;
  •         }
  •     }
  • }
  • void tw_geni(float *w, int n)
  • {
  •     int i, j, k;
  •     for(i = 1, k = 0; i < n >> 2; i++)
  •     {
  •         w[k    ] =  sin (2 * PI * i / n);
  •         w[k + 1] = -cos (2 * PI * i / n);
  •         k += 2;
  •     }
  •     for(j = 1; j <= n >> 3; j = j << 2)
  •     {
  •         for(i = 0; i < n >> 3; i += j)
  •         {
  •             w[k]     = (float) -sin ( 4 * PI * i / n);
  •             w[k + 1] = (float)  cos ( 4 * PI * i / n);
  •             w[k + 2] = (float) -sin ( 8 * PI * i / n);
  •             w[k + 3] = (float)  cos ( 8 * PI * i / n);
  •             w[k + 4] = (float) -sin (12 * PI * i / n);
  •             w[k + 5] = (float)  cos (12 * PI * i / n);
  •             k += 6;
  •         }
  •     }
  • }
  • /****************************************************************************/
  • /*                                                                          */
  • /*              主函数                                                      */
  • /*                                                                          */
  • /****************************************************************************/
  • int main(void)
  • {
  •         // 产生待测试信号
  •         unsigned int i;
  •         for (i = 0; i < N; i++)
  •         {
  •                 Input = 5 * sin(2 * PI * 150 * (i / Fs)) + 15 * sin(2 * PI * 350 * (i / Fs));
  •         }
  •         // 基
  •         unsigned char rad;
  •         if(N == 64 || N == 256 || N == 1024 || N == 4096 || N == 16384 || N == 65536)
  •         {
  •                 rad = 4;
  •         }
  •         else if(N == 32 || N == 128 || N == 512 || N == 2048 || N == 8192 || N == 32768)
  •         {
  •                 rad = 2;
  •         }
  •         else
  •         {
  •                 printf ("不支持计算 %d 点快速傅里叶变换!\n", N);
  •                 while(1);
  •         }
  •         // 保留一份输入信号副本
  •         memcpy(InputOrig, Input, 2 * N * sizeof(float));
  •         // 产生旋转因子
  •         tw_gen(W, N);
  •         // FFT 计算
  •         DSPF_sp_fftSPxSP_r2c(N, Input, W, FFT_Out, brev, rad, 0, N);
  •         // 计算振幅
  •         float mo[2 * N];
  •         for(i = 0; i < N; i++)
  •         {
  •                 if(i == 0)
  •                 {
  •                         mo = mo / N;
  •                 }
  •                 else
  •                 {
  •                         mo = sqrtsp(powsp(FFT_Out[2 * i], 2) + powsp(FFT_Out[ 2 * i + 1], 2));
  •                         mo = mo * 2 / N;
  •                 }
  •         }
  •         // 产生旋转因子
  •         tw_geni(W, N);
  •         // IFFT 计算
  •         DSPF_sp_ifftSPxSP_c2r(N, FFT_Out, W, IFFT_Out, brev, rad, 0, N);
  •         for(i = 0; i < N; i++)
  •         {
  •                 if(abs(IFFT_Out - InputOrig) > F_TOL)
  •                 {
  •                         printf("失败 %4d 原始数据 %10.5f 逆变换 %10.5f\r\n", i, InputOrig, IFFT_Out);
  •                 }
  •         }
  •         // 断点
  •         SW_BREAKPOINT;
  • }

  • Matlab代码
  • fs=1000;                                     % 采样频率
  • N=1024;                                      % 数据点数
  • n=0:N-1;t=n/fs;                              % 时间序列
  • x=5*sin(2*pi*150*t)+15*sin(2*pi*350*t);      % 信号
  • subplot(2,1,1),plot(t,x);                    % 绘制时域信号图
  • y=fft(x,N);                                  % 对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 mag=abs(y);mag=mag*2/N;                      % 振幅
  • f=n*fs/N;                                    % 频率序列
  • subplot(2,1,2),plot(f,mag);                  % 绘制振幅图
  • xlabel('频率/Hz');
  • ylabel('振幅');title('N=1024');grid on;
  • grid on;                                     % 绘制振幅图
  • 复制代码

本资料来源于网络,直供学习!

网友A:
有没有1024的FFT实现的

网友A:
1024fft的cmd怎么分配?

网友(2017-03-04):
请问二维fft处理图像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B:
使用DFT要快一些。

网友B:
DSP做运算性能较佳。

网友C:
这是matlab的仿真应用么

网友C:
请问DFT怎么使用?

网友D:
看到仿真的效果很好。

网友D:
DSP最快做到多大的FFT?

网友E:
代码可执行速度怎么样

网友E:
比较倾向于DFT算法。

网友F:
matlab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1024的FFT实现的

直接修改FFT的程序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