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单相整流桥作用是什么?和ASEMI三相整流桥作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4):
单相整流桥作用是什么?和ASEMI三相整流桥作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单相整流桥作用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网友A:
单相整流桥由两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单相电压;三相整流桥由三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三相电压;三相整流桥主要用于工业、大功率的产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相整流桥由两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单相电压;三相整流桥由三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三 ...

网友C:
三相整流桥电路是由6个整流二极管组成

网友C:
给A/B/C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整流桥电路是由6个整流二极管组成

没有怎么用过三项整流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相整流桥由两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单相电压;三相整流桥由三对反串联的二极管并联组成,使用三 ...

还是整流桥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