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体会] Chipon单片机 KF8V218开发板

楼主(2016-10-14):
昨天收到的开发板,今天开始试用的,第一步就出现了问题。

楼主:
今天安装 Chipon IDE v 2.5.1 出现了问题,我将软件和组件放到我自定义的盘里,加载不了工具台;
后来的方法解决是 按照默认才行。。
可能是路径不对吧,我也没有深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安装 Chipon IDE v 2.5.1 出现了问题,我将软件和组件放到我自定义的盘里,加载不了工具台;
后来的方 ...

工作空间和项目文件是两个概念,导入的是项目文件,任何游离于IDE界面上的操作都是将不被承认,所以不能简单的从外面复制粘贴文件夹,建议读一下IDE内的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空间和项目文件是两个概念,导入的是项目文件,任何游离于IDE界面上的操作都是将不被承认,所以不能 ...

了解啦,谢谢。后续放上对pwm1口的测试。

楼主:
这个4616焊接的有问题吧。N沟 p沟连在一起。

网友B:
n  p通道都有一个部分和电感端相联,组成的半桥驱动。。查看4616数据手册可以知道该部分都是二极管特性反相。。。
组成驱动电路,相关知识可以查阅boost 和buck同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  p通道都有一个部分和电感端相联,组成的半桥驱动。。查看4616数据手册可以知道该部分都是二极管特性反相 ...

我还是好好看看资料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