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一个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单纯自感的情况, 如果有互感的情况下, 就不一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因为 L1. L3 引起的磁场变化可以通过 L3 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纯自感的情况, 如果有互感的情况下, 就不一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因为 L1. L3 引起的磁场变化可以通过 ...

但是L1是有电感量的呀。,并且L3没接有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L1是有电感量的呀。,并且L3没接有负载

在工艺上, L1, L2是紧偶合的, 漏感很小. 某一管关闭时刻, 另一管所接的一个线圈产生互感电动势, 那一侧的MOSFET的体二极管导通, 进行磁复位. L1, L2之间的漏感比较小, 漏感能量被Coss吸收, 不足以产生破坏性的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艺上, L1, L2是紧偶合的, 漏感很小. 某一管关闭时刻, 另一管所接的一个线圈产生互感电动势, 那一侧的 ...

那么如果MOS管换成早期的功率BJT呢?这个怎么解释?BJT的CE极间可没有寄生二极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MOS管换成早期的功率BJT呢?这个怎么解释?BJT的CE极间可没有寄生二极管啊。 ...

BJT的, 若次级允许开路, 必须在BJT上并联阻尼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T的, 若次级允许开路, 必须在BJT上并联阻尼二极管

泪流满面,终于明白了。

网友C:
而且功率管是可以承受一定的击穿能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功率管是可以承受一定的击穿能量的

容易坏

网友C:
每次能量不超过额定值 温升也不超过额定值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次能量不超过额定值 温升也不超过额定值就没有问题

MOSFET不存在二次击穿, 小于重复脉冲耐能的过压确实没有问题, 不过BJT可没这本事

网友D:
是仿真结果?
建模没有考虑寄生参数,

网友E:
电路不全,所以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会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