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XEP100单片机开中断出现ILLEGAL_BP

楼主(2016-10-14):
XEP100单片机,关闭中断后程序运行正常,开启中断后就是空工程也会报ILLEGAL_BP。单独核心板开中断运行正常,把核心板插在主板上后开中断运行系统就报ILLEGAL_BP错误。XIRQ引脚拉低、拉高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是熊吗

主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中断没配置好,或者系统产生里意外的中断,而你程序中没有分配中断入口函数。
所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