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最后一个脉冲

楼主(2016-10-15):
上面是周期信号/tg,下面是输入信号va,一个周期内,
输入信号有1到4个脉冲不等,怎样鉴相最后一个或者取出最后一个脉冲,求大神帮忙。

现在用d触发器鉴相,只能得到第一个脉冲的鉴相信号,求解决方法需要的信号是这样的:

已找到方法,编了一段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va4 is
  port (
        va: IN std_logic;
        tg: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
end va4;
Architecture COUNT_3 of va4 is
signal q1: std_logic;
Begin
process(tg,va)
VARIABLE C: 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if(tg='0') then
        q1<='1';
  elsif(va'event and va='1') then
       C:=C+1;
      if(C=4) then q1<='0'; C:=0;
     ELSE q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q1;
END COUNT_3;

可惜不够灵活,va信号只能要求4个,不能1-4任意几个,实用价值不高,
在此谢谢大家的回复关注,先结贴了,以后慢慢讨论。

网友A:
不管是第几个,来一个就记录一个,后面的把前面的覆盖。等到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就得到最后一个了。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第几个,来一个就记录一个,后面的把前面的覆盖。等到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就得到最后一个了。  不知 ...

谢谢,不知道如何实现,求指教。

网友B:
这可能吗?除非有前提:有且只有四个脉冲。
重新规划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吗?除非有前提:有且只有四个脉冲。
重新规划你的需求。

谢谢,如果只有4个脉冲怎样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只有4个脉冲怎样设计呢?

数个数,第三个以后开始检测边缘。

网友C:
好像实时不行吧,软件判断的结果是有延迟的

网友D:
逻辑分析仪是不是可以抓取啊

网友E:
这是要纯硬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个数,第三个以后开始检测边缘。

写了一段程序,但q输出端横为高电平,麻烦看下哪里错了
tg是周期信号,va是输入信号,q是检测第四的脉冲的输出信号,想c计数到4时把q输出变成低电平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va4 is
  port (
        va: IN std_logic;
        tg: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
end va4;
Architecture COUNT_3 of va4 is
Begin
  process(tg,va)
VARIABLE C: 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if(tg'event and tg='0') then
       q<='1';
       C:=0;
      if(va'event and va='1') then
       C:=C+1;
     if(C=4) then
        q<='0';
        C:=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COUNT_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一段程序,但q输出端横为高电平,麻烦看下哪里错了
tg是周期信号,va是输入信号,q是检测第四的脉冲的 ...

看不懂VHDL,学习一下modelsim仿真吧,
如果确定四个脉冲,事情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一段程序,但q输出端横为高电平,麻烦看下哪里错了
tg是周期信号,va是输入信号,q是检测第四的脉冲的 ...

1、好像没看到复位逻辑,
2、相等的比较,是=而不是==,确定吗?
3、信号不变化,说明没有对应的条件,或者有条件但执行错。

还是建议学校modelsim仿真,初学者必备,
所有信号、变量的值都显示,找问题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