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 系列 ADC 驱动代码设计参考

楼主(2016-10-15):
接口例程设计说明    Interfacing the ADS8332 to TMS320F28335
参考源代码 ADS8556 C

网友A:
ADS8556是16位,6通道的AD,并且输入电压是很宽的,SPI的接口。TI ADS系列的芯片驱动,是完全可以借鉴的。

楼主:
是的, 这里的 TI 的 C2000 处理器的 SPI 数据长度可随时配置成 8 位和 16 位, 可以处理得很灵活

网友B:
这个可以灵活应用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