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
问题1:电路中的R8和C10使用来吸收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压的,但是为什么MOC3052的一端要接在它们的中间?
      2:电阻R11是用来限流的,但是R12和R17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可控硅控制电路

可控硅控制电路

网友A(2016-10-15):
1、借用R8,节省一个电阻。
2、均压,防止光耦4、6两端电压过高(关断时)。

网友B:
R14不能要吧,R14在的话上电可控硅就导通了吧

网友A(点评):
错了吧?!恰恰相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R14是防止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