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232和stm32通信问题

楼主(2016-10-15):
像下面这样黄色为电脑发出来的,蓝色为stm32回复的。然后stm32断电,电脑发什么,就回什么。电路c17错了,应该是接地。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明显是信号串了。
仔细核对你的硬件电路,知道图有错也不改。

楼主:
回复二楼,改了还是这样,ic也换过

楼主:
回复二楼,改了还是这样,ic也换过。现在就是不知道哪还有问题

网友B:
信号串了大侠

网友C:
明显硬件的事,OVER

网友D:
配置可能有问题, 图像看是电气特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