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双层板地线的连接

楼主(2016-10-15):
各位大神,我有个问题,就是双层板的接地问题,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是想在每个元器件的地引脚连线然后过孔到底层把底层作为地,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板子上有485,232,以太网之类的,然后芯片是stm32,不知道我这么做可不可以,自己没有经验,然后查找资料的时候都是众说纷纭,所以请大神给我指点一下,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谢谢

网友A:
数字地线,基本随便接。
众说纷纭太正常,不要纠结。

网友B:
可以的,数字地要求不高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