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可控硅整流桥是用于什么方面的?可控硅整流桥作用是?

楼主(2016-10-15):
可控硅整流桥作用是什么?下面这个是可控硅整流桥吗?

网友A:
二极管三相不可控全波整流桥,可控硅整流可实现线性调压

网友B:
看你的图这是3相整流桥,不是可控整流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这是3相整流桥,不是可控整流桥

网友D:
查查手册不会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取决于时代和应用。。。

网友E:
手册在手,万事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