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S2010 刚开始启动时候报错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5):
从新卸载了一遍, 还是这个样子网上的要求手动彻底卸载了不少 软件, 没有成功
请求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到网上下载一个这种文件,放到安装目录下看看;

网友B:
你的framework出现问题了吧。但是不应该连visual studio打都打不开吧。是不是安装包出错了

网友C:
骚年,  提示里  有路径, 有文件名, 还说找不到这文件啊...........,      你还要问什么原因.......晕.............  就是缺这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ramework出现问题了吧。但是不应该连visual studio打都打不开吧。是不是安装包出错了
...

visual studio  能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年,  提示里  有路径, 有文件名, 还说找不到这文件啊...........,      你还要问什么原因.......晕...... ...

刚接触 vs  这个安装包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怎么在路径安装

网友D:
朕经常用VS2010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朕经常用VS2010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错误

安装过程提示图片中错误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sual studio  能打开的

那你是不是编写C#工程的时候在依赖项里面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路径的问题

不是路径错了, 是路径缺文件,别人给了这个文件放在响应的目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