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MS320C665x开发板试用】进阶篇-串口测试

楼主(2016-10-15):
1. 测试准备
通过USB连接至开发板USB TO UART0接口,安装好TOOLS文件夹下的驱动。
2. 硬件电路
C6655共包含2个UART接口。(UART0,UART1),相关引脚如下图:

UART0在此开发板中设计为调试接口。

3. 软件配置
n 时钟输入配置
/* 低速外设(GPIO, UART, Timer, I2C, SPI, EMIF16, McBSP 等) */
#defineSOC_SYSCLK_7_FREQ                  (SOC_SYSCLK_1_FREQ/6)
n  波特率配置
采样分频,通过SEL位区分,主要差别为在一位数据传输时内包含的采样点数。

波特率设置值:
代码如下:(驱动已打包,仅调用函数)
    // 配置参数
    // 波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无校验位
    UARTConfigSetExpClk(SOC_UART_0_REGS,SOC_SYSCLK_7_FREQ, BAUD_115200, UART_WORDL_8BITS, UART_OVER_SAMP_RATE_16);
    // 使能 UART1
UARTEnable(SOC_UART_0_REGS);
4.
5. 测试结果
将收到的数据全部转发。

本资料收集与网络,只供学习!

网友A:
以前用的6713没串口。

网友A:
可不可以通过spi实现串口的发送?

网友B:
usb的传输速度比较快。

网友B:
TOOLS里面是串口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