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flash 256K的,DMA2口无法工作

楼主(2016-10-15):
通过SPI2操作SD卡,用DMA1的4,5通道时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想换成DMA2的1,2通道操作,DMA2一直不工作做。难道DMA2只能用于SPI3?
#define SDC_DMA_RX_CH                        DMA2_Channel1                //使用DMA时接收SD卡数据的通道
#define SDC_DMA_TX_CH                        DMA2_Channel2                //使用DMA时向SD卡发送数据的通道
#define SDC_SPI_DR_Addr                            0x4000380C                        //使用DMA时对应的SPI->DR的地址
#define SDC_DMA_RX_FLAG_TE                DMA2_FLAG_TE1                //DMA接收通道传输错误标志位
#define SDC_DMA_RX_FLAG_TC                DMA2_FLAG_TC1                //DMA接收通道传输结束标志位
#define SDC_DMA_TX_FLAG_TE                DMA2_FLAG_TE2                //DMA发送通道传输错误标志位
#define SDC_DMA_TX_FLAG_TC                DMA2_FLAG_TC2                //DMA发送通道传输结束标志位
#define SDC_SPI                                        SPI2

DMA_DeInit(SDC_DMA_RX_CH);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DC_SPI_DR_Addr;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t_sdcTask.pc_buff;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DC_DMA_RX_CH, &st_sdcDmaInitStructure);
                        //发送通道设置
                        DMA_DeInit(SDC_DMA_TX_CH);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DC_SPI_DR_Addr;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t_sdcTask.pc_buff;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st_sdcDma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DC_DMA_TX_CH, &st_sdcDma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Cmd(SDC_SPI,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I2S_DMACmd(SDC_SPI,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SDC_DMA_RX_CH, ENABLE);         //先使能接收通道再使能发送通道
                        DMA_Cmd(SDC_DMA_TX_CH, ENABLE);

寄存器状态如下:感觉寄存器也没什么异常啊。
求大神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附上DMA2寄存器的值,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漏了贴出这一段了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网友A:
你自己回答正确了,
dma2确实不支持spi2.
只支持spi3
给你看dma2的支持列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