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上下拉动网页时,电脑前面板耳机插孔出现噪声

楼主(2016-10-15):
1. 最开始的情况,我把前面板的usb连线都拔了,只留音频线,发现只要win7操作系统一运行,噪音就出来了,而且一直有
2. 发现前置音频线和usb,硬盘线,绑到一起了,把前置音频线单独接,果然噪声没了。模拟信号还是容易受到干扰.
3. 但是现在又发现上下拉动网页,噪声又出现了,只是噪声比第1种情况小一点,请问怎么解决。 前面板的音频线要包锡纸吗?

网友A:
功放与电脑的地线回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与电脑的地线回路问题吧

集成的声卡

网友B:
前面板干扰可能是和主板的连接线太长了,换屏蔽线试试

网友C:
用外置声卡。USB声卡等

网友D:
应该就是前面板那个小板上的地线断了,可以拆开看看。。因为是耳机线用的,这个音频信号很小必须要用屏蔽线接地送过来的。检查地线就可以了。。。

楼主:
忽然想到前面板的音频线和其他数据线帮到一起了,下午剪开测试一下

网友E: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不管是前后都有,大小问题。

网友F:
以前遇过,当鼠标在下拉菜单上来回移动时。应该是其它部分例如显卡的电流变化引起的。

楼主:
单击“Internet 选项”打开“Internet 选项”对话框。 单击“高级”选项卡,并向下滚动到“设置”:“浏览”标题。 选中或清除“使用平滑滚动”复选框。

网友G:
我的手机也是,屏碎了换了一个就是这个毛病,网上说是屏的问题,应该我买的就是售后拆下来的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