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中消除变量的警告?

楼主(2016-10-15):
我记得有种办法,可以消除警告的

网友A:
警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网友B:
是arm呢,还是51呢,用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C:
看具体是什么警告了,有的可以消除,有的不可以。

网友D:
简单的警告,比如定义了未使用,或者其他的可以消除。

网友E:
option for target --->bl51 misc
--->disable warning
这里写入你警告的代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ption for target --->bl51 misc
--->disable warning
这里写入你警告的代号

这个代号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G:
看调试信息框,在调试信息框中有自动提示的

网友H:
警告又不影响使用,忽视它就ok了

网友I:
貌似有种设置叫No  waming s

网友J:
keil c51中是可以的,MDK中没有找到这个设置

网友K:
MDK中也是可以的,有个disable warning写选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MDK中也是可以的,有个disable warning写选项

这个好像只能输入一个代号,可以连续输入多个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像只能输入一个代号,可以连续输入多个吗

可以的,空格隔开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rm呢,还是51呢,用的哪个版本呢?

我用的是ARM,STM32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是什么警告了,有的可以消除,有的不可以。

我觉得既然有的可以消除,那就是都可以消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tion for target --->bl51 misc
--->disable warning
这里写入你警告的代号

我试试这个办法,好像在ARM的版本中找不到这个选项